[其它应用] 中颖内带LCD资源驱动代码

楼主(2021-06-22):
uint8 xdata LCDBuf[19]  _at_ 0x1e0;          //LCD RAM 地址 480-224

//LCD模式选择
#define        LcdMode0 0x00 //传统电阻型 偏置和225K/900K
#define        LcdMode1 0x01 //传统电阻型 偏置和60K
#define        LcdMode2 0x02 //快速充电型 偏置于60K 与 225K/900K间切换
//偏置电阻选择
#define        LcdRSum225K         (0<<4)
#define        LcdRSum900K         (1<<4)

//LCD亮度调节
#define        L0531VDD        0
#define        L0563VDD        1
#define        L0594VDD        2
#define        L0625VDD        3
#define        L0656VDD        4
#define        L0688VDD        5
#define        L0719VDD        6
#define        L0750VDD        7
#define        L0781VDD        8
#define        L0813VDD        9
#define        L0844VDD        10
#define        L0875VDD        11
#define        L0906VDD        12
#define        L0938VDD        13
#define        L1000VDD        14

//*************************************
// 函数名称:Sh79fLcd_Init
// 函数功能:LCD初始化
// 入口参数:LCD模式选择 偏置电阻选择 灰度
// 出口参数:无
//***************************************
void Sh79fLcd_Init(uint8 ModeLcd,uint8 Rsum,uint8 Light)
{
        uint8 i ;

        Bank0;
        DISPCLK0 = 0x6e;//0X6E  //帧频率 64HZ  此设置无效
        DISPCLK1 = 0x01;//0X01
        P0SS = 0X00 ;
        P1SS = 0XFF ; //P10-P17作为SEG
        P2SS = 0XFF ; //P20-P27作为SEG
        P3SS = 0XFF ; //P30-P37作为COM

        //快速充电模式 225K偏置电阻
          DISPCON1 = ModeLcd | Rsum;

        DISPCON = 0x30 | Light;//L0906VDD ; //lcd使能 1/8 开对比控制 对比度设置
        for(i=0;i<200;i++) ;
        DISPCON |= (1<<6) ;        //打开LCD模块
        for(i=0;i<100;i++) ;

}

                Sh79fLcd_Init(LcdMode2,LcdRSum225K,L0781VDD) ;//4.2V--3.3V

网友A:
是原厂自带LCD资源驱动代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