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内带LED资源驱动代码

楼主(2021-06-22):
//DISPCON 最高位为1时, 选择LED驱动,LCD驱动无效
        最高位为0时, 选择LCD驱动,LED驱动无效

void Sh79fLed_Init(void)
{
        uint8 i ;

        Bank0;
        DISPCLK0 = 0x6e;//0X6E  //帧频率 64HZ  此设置无效
        DISPCLK1 = 0x01;//0X01
        P0SS = 0X00 ;
        P1SS = 0XFF ; //P10-P17作为SEG
        P3SS = 0XFF ; //P30-P37作为COM

        DISPCON = (1<<7) | (1<<4) ; //led使能 1/8占空比
        for(i=0;i<200;i++) ;
        DISPCON |= (1<<6) ;        //打开LED模块
        for(i=0;i<100;i++) ;

}

网友A:
这是啥?完全被内带LED给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完全被内带LED给忽悠了

那是不是有更好的替代呀?求推荐

网友B:
里面带的LED驱动,你确定可以使用吗?我不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