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S 串口应用 UART2 STM8S105

楼主(2021-06-22):
//使用MCU stm8s105c6  UART2

//初始化时调用:
  GPIO_DeInit(GPIOD);
  /* Configure PD5/6  */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5, GPIO_MODE_IN_PU_NO_IT);//发送数据IO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6, GPIO_MODE_IN_FL_NO_IT);//接受数据IO
  UART2_DeInit();
UART2_Init(2400,UART2_WORDLENGTH_8D,UART2_STOPBITS_1,UART2_PARITY_NO,\
            UART2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2_MODE_TX_ENABLE|UART2_MODE_RX_ENABLE);  //波特率 2400 8位数据

//1个停止位  没有奇偶校验 关闭SCK 允许串口接受和发送
  UART2_Cmd(ENABLE);//启用串口
  UART2_ITConfig(UART2_IT_RXNE_OR,ENABLE);//允许接受中断

//操作串口(发送接受数据)时调用:

                if(UART2_GetFlagStatus(UART2_FLAG_TC))
                 {//当前没有在发数据,可以发数据
                    UART2_SendData8(Uart2TexData);
                     UART2_ClearFlag(UART2_FLAG_TC);
                 }

    UART2_ClearITPendingBit(UART2_FLAG_RXNE);//清中断标志位
    Uart2RecData = UART2_ReceiveData8();//接受中断数据//后面两句需要发在

串口接受中断中

楼主:
void UART2_DeInit(void)
{
    u8 dummy = 0;
    /*< Clear the Idle Line Detected bit in the status rerister by a read
       to the UART2_SR register followed by a Read to the UART2_DR
register */
    dummy = UART2->SR;
    dummy = UART2->DR;

    UART2->BRR2 = UART2_BRR2_RESET_VALUE;  /*< Set UART2_BRR2 to reset
value 0x00 */
    UART2->BRR1 = UART2_BRR1_RESET_VALUE;  /*< Set UART2_BRR1 to reset
value 0x00 */

    UART2->CR1 = UART2_CR1_RESET_VALUE; /*< Set UART2_CR1 to reset value
0x00  */
    UART2->CR2 = UART2_CR2_RESET_VALUE; /*< Set UART2_CR2 to reset value
0x00  */
    UART2->CR3 = UART2_CR3_RESET_VALUE;  /*< Set UART2_CR3 to reset value
0x00  */
    UART2->CR4 = UART2_CR4_RESET_VALUE;  /*< Set UART2_CR4 to reset value
0x00  */
    UART2->CR5 = UART2_CR5_RESET_VALUE; /*< Set UART2_CR5 to reset value
0x00  */
    UART2->CR6 = UART2_CR6_RESET_VALUE; /*< Set UART2_CR6 to reset value
0x00  */

}
void UART2_Init(u32 BaudRate, UART2_WordLength_TypeDef WordLength,
UART2_StopBits_TypeDef StopBits, UART2_Parity_TypeDef Parity,
UART2_SyncMode_TypeDef SyncMode, UART2_Mode_TypeDef Mode)
{
    u8 BRR2_1, BRR2_2 = 0;
    u32 BaudRate_Mantissa, BaudRate_Mantissa100 = 0;

    /* assert_param: BaudRate value should be <= 625000 bps */
    assert_param(IS_UART2_BAUDRATE_OK(BaudRate));

    assert_param(IS_UART2_WORDLENGTH_OK(WordLength));

    assert_param(IS_UART2_STOPBITS_OK(StopBits));

    assert_param(IS_UART2_PARITY_OK(Parity));

    /* assert_param: UART2_Mode value should exclude values such as
UART2_ModeTx_Enable|UART2_ModeTx_Disable */
    assert_param(IS_UART2_MODE_OK((u8)Mode));

    /* assert_param: UART2_SyncMode value should exclude values such as
       UART2_CLOCK_ENABLE|UART2_CLOCK_DISABLE */
    assert_param(IS_UART2_SYNCMODE_OK((u8)SyncMode));

    UART2->CR1 &= (u8)(~UART2_CR1_M);  /**< Clear the word length bit */
    UART2->CR1 |= (u8)WordLength; /**< Set the word length bit according
to UART2_WordLength value */

    UART2->CR3 &= (u8)(~UART2_CR3_STOP);  /**< Clear the STOP bits */
    UART2->CR3 |= (u8)StopBits;  /**< Set the STOP bits number according
to UART2_StopBits value  */

    UART2->CR1 &= (u8)(~(UART2_CR1_PCEN | UART2_CR1_PS  ));  /**< Clear
the Parity Control bit */
    UART2->CR1 |= (u8)Parity;  /**< Set the Parity Control bit to
UART2_Parity value */

    UART2->BRR1 &= (u8)(~UART2_BRR1_DIVM);  /**< Clear the LSB mantissa
of UARTDIV  */
    UART2->BRR2 &= (u8)(~UART2_BRR2_DIVM);  /**< Clear the MSB mantissa
of UARTDIV  */
    UART2->BRR2 &= (u8)(~UART2_BRR2_DIVF);  /**< Clear the Fraction bits
of UARTDIV */

    /**< Set the UART2 BaudRates in BRR1 and BRR2 registers according to
UART2_BaudRate value */
    BaudRate_Mantissa    = ((u32)CLK_GetClockFreq() / (BaudRate << 4));
    BaudRate_Mantissa100 = (((u32)CLK_GetClockFreq() * 100) / (BaudRate

<< 4));
    /**< The fraction and MSB mantissa should be loaded in one step in
the BRR2 register*/
    BRR2_1 = (u8)((u8)(((BaudRate_Mantissa100 - (BaudRate_Mantissa *

100))
                        << 4) / 100) & (u8)0x0F); /**< Set the fraction
of UARTDIV  */
    BRR2_2 = (u8)((BaudRate_Mantissa >> 4) & (u8)0xF0);

    UART2->BRR2 = (u8)(BRR2_1 | BRR2_2);
    UART2->BRR1 = (u8)BaudRate_Mantissa;           /**< Set the LSB
mantissa of UARTDIV  */

    UART2->CR2 &= (u8)~(UART2_CR2_TEN | UART2_CR2_REN); /**< Disable the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before seting the LBCL, CPOL and CPHA bits */
    UART2->CR3 &= (u8)~(UART2_CR3_CPOL | UART2_CR3_CPHA |

UART2_CR3_LBCL); /**< Clear the Clock Polarity, lock Phase, Last Bit
Clock pulse */
    UART2->CR3 |= (u8)((u8)SyncMode & (u8)(UART2_CR3_CPOL |

UART2_CR3_CPHA | UART2_CR3_LBCL));  /**< Set the Clock Polarity, lock
Phase, Last Bit Clock pulse */

    if ((u8)Mode & (u8)UART2_MODE_TX_ENABLE)
    {
        UART2->CR2 |= (u8)UART2_CR2_TEN;  /**< Set the Transmitter Enable
bit */
    }
    else
    {
        UART2->CR2 &= (u8)(~UART2_CR2_TEN);  /**< Clear the Transmitter
Disable bit */
    }
    if ((u8)Mode & (u8)UART2_MODE_RX_ENABLE)
    {
        UART2->CR2 |= (u8)UART2_CR2_REN;  /**< Set the Receiver Enable
bit */
    }
    else
    {
        UART2->CR2 &= (u8)(~UART2_CR2_REN);  /**< Clear the Receiver
Disable bit */
    }
    /**< Set the Clock Enable bit, lock Polarity, lock Phase and Last Bit
Clock pulse bits according to UART2_Mode value */
    if ((u8)SyncMode&(u8)UART2_SYNCMODE_CLOCK_DISABLE)
    {
        UART2->CR3 &= (u8)(~UART2_CR3_CKEN); /**< Clear the Clock Enable
bit */
        /**< configure in Push Pull or Open Drain mode the Tx I/O line by
setting the correct I/O Port register according the product package and
line configuration*/
    }
    else
    {
        UART2->CR3 |= (u8)((u8)SyncMode & UART2_CR3_CKEN);
    }
}

void UART2_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if (NewState != DISABLE)
    {
        UART2->CR1 &= (u8)(~UART2_CR1_UARTD); /**< UART2 Enable */
    }
    else
    {
        UART2->CR1 |= UART2_CR1_UARTD;  /**< UART2 Disable (for low power
consumption) */
    }
}

void UART2_ITConfig(UART2_IT_TypeDef UART2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u8 uartreg, itpos = 0x00;
    assert_param(IS_UART2_CONFIG_IT_OK(UART2_IT));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STATE_OK(NewState));

    /* Get the UART2 register index */
    uartreg = (u8)(UART2_IT >> 0x08);

    /* Get the UART2 IT index */
    itpos = (u8)((u8)1 << (u8)((u8)UART2_IT & (u8)0x0F));

    if (NewState != DISABLE)
    {
        /**< Enable the Interrupt bits according to UART2_IT mask */
        if (uartreg == 0x01)
        {
            UART2->CR1 |= itpos;
        }
        else if (uartreg == 0x02)
        {
            UART2->CR2 |= itpos;
        }
        else if (uartreg == 0x03)
        {
            UART2->CR4 |= itpos;
        }
        else
        {
            UART2->CR6 |= itpos;
        }
    }
    else
    {
        /**< Disable the interrupt bits according to UART2_IT mask */
        if (uartreg == 0x01)
        {
            UART2->CR1 &= (u8)(~itpos);
        }
        else if (uartreg == 0x02)
        {
            UART2->CR2 &= (u8)(~itpos);
        }
        else if (uartreg == 0x03)
        {
            UART2->CR4 &= (u8)(~itpos);
        }
        else
        {
            UART2->CR6 &= (u8)(~itpos);
        }
    }
}

u8 UART2_ReceiveData8(void)
{
    return ((u8)UART2->DR);
}

void UART2_SendData8(u8 Data)
{
    /* Transmit Data */
    UART2->DR = Data;
}

FlagStatus UART2_GetFlagStatus(UART2_Flag_TypeDef UART2_FLAG)
{
    FlagStatus status = RESET;

    /* Check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UART2_FLAG_OK(UART2_FLAG));

    /* Check the status of the specified UART2 flag*/
    if (UART2_FLAG == UART2_FLAG_LBDF)
    {
        if ((UART2->CR4 & (u8)UART2_FLAG) != (u8)0x00)
        {
            /* UART2_FLAG is set*/
            status = SET;
        }
        else
        {
            /* UART2_FLAG is reset*/
            status = RESET;
        }
    }
    else if (UART2_FLAG == UART2_FLAG_SBK)
    {
        if ((UART2->CR2 & (u8)UART2_FLAG) != (u8)0x00)
        {
            /* UART2_FLAG is set*/
            status = SET;
        }
        else
        {
            /* UART2_FLAG is reset*/
            status = RESET;
        }
    }
    else if ((UART2_FLAG == UART2_FLAG_LHDF) || (UART2_FLAG ==

UART2_FLAG_LSF))
    {
        if ((UART2->CR6 & (u8)UART2_FLAG) != (u8)0x00)
        {
            /* UART2_FLAG is set*/
            status = SET;
        }
        else
        {
            /* UART2_FLAG is reset*/
            status = RESET;
        }
    }
    else
    {
        if ((UART2->SR & (u8)UART2_FLAG) != (u8)0x00)
        {
            /* UART2_FLAG is set*/
            status = SET;
        }
        else
        {
            /* UART2_FLAG is reset*/
            status = RESET;
        }
    }

    /* Return the UART2_FLAG status*/
    return  status;
}

void UART2_ClearFlag(UART2_Flag_TypeDef UART2_FLAG)
{
    assert_param(IS_UART2_CLEAR_FLAG_OK(UART2_FLAG));

    /*< Clear the Receive Register Not Empty flag */
    if (UART2_FLAG == UART2_FLAG_RXNE)
    {
        UART2->SR = (u8)~(UART2_SR_RXNE);
    }
    /*< Clear the LIN Break Detection flag */
    else if (UART2_FLAG == UART2_FLAG_LBDF)
    {
        UART2->CR4 &= (u8)(~UART2_CR4_LBDF);
    }
    /*< Clear the LIN Header Detection Flag */
    else if (UART2_FLAG == UART2_FLAG_LHDF)
    {
        UART2->CR6 &= (u8)(~UART2_CR6_LHDF);
    }
    /*< Clear the LIN Synch Field flag */
    else
    {
        UART2->CR6 &= (u8)(~UART2_CR6_LS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