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学习笔记---串口uart1

楼主(2021-06-22):
使用uart1串口,需要用到stm8s_uart1.c和stm8s_uart1.h两个文件

1、建立工程目录结构如下:

楼主:
2、编写uart.h文件如下:
#ifndef __UART_H
#define __UART_H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clk.h"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串口配置函数
void UART_send_string(uint8_t *Buffer);//发送一个字符串函数
#endif /* __UART_H */

楼主:
3、编写uart.c文件如下:
#include "uart.h"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串口初始化函数
  {
    UART1_DeInit(); //清除之前的串口配置
    UART1_Init((u32)115200,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
    UART1_PARITY_NO ,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 UART1_MODE_TXRX_ENABLE);
    //串口配置:波特率115200,字节数8,1个停止位,无奇偶效验位,非同步模式,允许接受和发送

    UART1_Cmd(ENABLE );  //启用串口
   }

void UART_send_string(uint8_t *Buffer) //发送一个字符
    {
       uint8_t *String;
        String=Buffer;
        while(*String!='\0')
       {
          UART1_SendData8(*String);
          while (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RESET);
          String++;
        }
    }

楼主:
4、编写主函数如下: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uart.h"

static void delay (int cnt)
{
  while (cnt--);
}

int main(void)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USART_Configuration();//串口配置
  while (1)
  {
     UART_send_string("LIKE");
     UART1_SendData8('\n');
     while (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RESET);
delay(30000);
                delay(30000);
                delay(30000);
  }
}

楼主:
运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