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讨论下单路D触发器2分频电路

楼主:
为什么我的单路D触发器2分频电路输出不了分频,用的是安森美NL17SZ74

网友A(2021-06-23):
D触发器要D和/Q连接才行,Q作为输出。

网友B:
楼上正确,但需要去掉输入电容,因为它评论坏了输入信号的”边缘“,导致逻辑混乱,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C:
/Q--->D吧  /Q接D吧不是Q接D

楼主:
现在就是这样接的。可是输出不了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Q--->D吧  /Q接D吧不是Q接D

现在就是D接Q反,只是图标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D触发器要D和/Q连接才行,Q作为输出。

现在就是D接Q反,只是图标错

网友D:
分频电路是最基本的应用,没有难度。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前面几位说的,把电容去掉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D接Q反,只是图标错

看了一下时钟,发现边沿有回沟,边沿不干净也会导致输出问题。想办法使边沿平滑,同时适当减缓边沿的上升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频电路是最基本的应用,没有难度。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前面几位说的,把电容去掉就行了。 ...

去掉试过也不行,所以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时钟,发现边沿有回沟,边沿不干净也会导致输出问题。想办法使边沿平滑,同时适当减缓边沿的上升 ...

我用的是示波器输出1K方波,可是用CD4013输出分频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时钟,发现边沿有回沟,边沿不干净也会导致输出问题。想办法使边沿平滑,同时适当减缓边沿的上升 ...

电容去掉,直接用示波器输出1K方波做输入,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去掉试过也不行,所以才奇怪

可以试试换一个新的IC。另外,CMOS电路的输入引脚不能悬空,所以,把另一个D触发器的输入引脚处理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去掉试过也不行,所以才奇怪

最好用反相器(用六施密特更好),自己搭一个环形振荡器作为信号源!另外,仔细检查一下你的焊接有没有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示波器输出1K方波,可是用CD4013输出分频很好

这种2分频电路,主要依靠边沿确定输出。不同型号不同工艺的D触发器,对边沿的要求不同。所以你试了不同型号的芯片却结果迥异。综上我觉得应该是信号边沿的问题导致分频异常。你可以用单片机输出一个方波信号,频率分别为10HZ,100HZ,1KHZ,看看通过分频电路的结果。同时一定要保证信号边沿不陡峭,边沿无回沟。

楼主:
引用 网友A:
D触发器要D和/Q连接才行,Q作为输出。

应该找到问题点,电路接法都没错,应该是芯片频率灵敏度太高,clk输入频率太低就会触发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找到问题点,电路接法都没错,应该是芯片频率灵敏度太高,clk输入频率太低就会触发不稳定 ...

又重新看了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可以发现你用的那两款芯片的采样保持时间都不在一个数量级。ON的那款采样保持时间太低,在哪么短的时间内如果D端或CLK端有一点抖动,都容易误触发。

楼主(点评):
有没灵敏度低的单通道触发器芯片推荐下

网友D:
有人说是因为时钟边沿太陡,有人说是因为时钟频率太低。说法都不对!数字电路要求脉冲的边沿越陡越好;另外,用单脉冲作为时钟都可以实现分频。所以,我推测最大的可能是他采用了示波器的时钟作为输入信号造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时钟,发现边沿有回沟,边沿不干净也会导致输出问题。想办法使边沿平滑,同时适当减缓边沿的上升 ...

具体输入加积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换一个新的IC。另外,CMOS电路的输入引脚不能悬空,所以,把另一个D触发器的输入引脚处理一下。 ...

我找遍的没找到合适的单通道低灵敏度的D触发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反相器(用六施密特更好),自己搭一个环形振荡器作为信号源!另外,仔细检查一下你的焊接有没有错 ...

焊接应该没错的,芯片都试了5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2分频电路,主要依靠边沿确定输出。不同型号不同工艺的D触发器,对边沿的要求不同。所以你试了不同型 ...

不陡峭就是要加积分电路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遍的没找到合适的单通道低灵敏度的D触发芯片

不用找“单D触发器”,只需要把不用的那个D触发器的输入引脚接上固定的电平。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自己做一个环形振荡器,作为分频器的输入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陡峭就是要加积分电路罗?

你先用别的信号源输出一个方波,再进二分频电路看看效果。不一定要加积分。边沿太陡峭容易有SI问题。你这个就属于SI问题了。解决方法有多种,看情况。

网友E(点评):
请问,编码器的正交分频用什么芯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