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取dht21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1-06-23):
从箱子里面找了个dht21,用stm32驱动,freeRTOS系统,读取温湿度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温度正常,湿度的值永远都是50不变,折算后就是湿度为5%,开始因为是程序问题,用逻辑分析仪测量后波形如图,有以下几点疑问:
1.至少持续读出的值是对的
2.按照dht21的手册,应该是40位数据才对(红色分割线左边部分),为什么会出现后面的一系列位为0的波形(排除了程序的影响,试过给起始信号后什么都不做也依然是这样的波形)
3.要说程序没问题,但是换了一个dht21还是一样的结果
有哪位大神能帮分析下吗,谢谢了

楼主:
补充,程序读取的间隔时间是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