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家觉得新唐和ST对比如何

楼主(2021-06-23):
近期听一些朋友说用户使用新唐(Nuvoton)单片机,例如NUC123和M451系列
他们选择新唐(Nuvoton)的理由是性价比更优,且基本上和STM32差不多,外设寄存器的功能定义等等,和STM32系列几乎一样,
所以如果熟悉STM32单片机,
向新唐(Nuvoton)的移植也很方便。

大家觉得新唐和ST对比如何?

网友A:
我从ST->GD->NUV 每家都用过几十万片,ST和GD现在用的比较少,
           质量     价格  供应链 开发环境
ST       +++     ++    +-       +++
GD       ++      ++-    ++      ++
NUV     +++    ++-    ++      +++
个人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从ST->GD->NUV 每家都用过几十万片,ST和GD现在用的比较少,
           质量     价格  供应链 开发环境 ...

目前来看,ST的价格应该是++++++++++,现在ST都不接单了,供应链++++++++++++++++++++++++++++++++++++++++++++++++++++++++++++

网友C:
觉着这个不好直接比较,从上年开始往新唐转。出现了个问题,用的M251,先是用的评估版开发基本通过,产品定型芯片买不到了。

楼主:
现在使用103系列的一些产品,在逐步考虑
407系列的,比较难

网友D:
ST无论什么型号,同一个名字的外设比如TIM2,ADC结构寄存器功能都是相同的,不同型号只是这些相同的IP排列组合的结果,新塘的外设IP天天再修改,起的名字还一样.
这就给用户造成很多困扰,非常混乱,比如都叫EPWM但是换个型号功能截然不同.都叫EADC功能差异巨大.都是内部比较器,但是迟滞电压差异很大.都叫TIM1但功能又他妈不同.
用新塘的芯片你换个型号,底层软件基本上你要重新设计,而且很可能最后发现这些细节上的差异与你开始设想不同,发现根本无法换.ST没有这些糟心事.
而且ST脚位排列非常一致,从M0到M3M4M7,新唐你选了一个型号就只能用一个型号.我建议你多看看细节.
另外一点,新塘受51影响比较大,很多ARM核产品设计都没有摆脱51的框架,这个非常糟糕.多看看细节吧这样才能全面深入了解每个厂家产品的特点.

网友E:
其实新塘也不比st差

网友F:
st已经价格劝退了 新唐如果方便移植还是愿意用新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ST无论什么型号,同一个名字的外设比如TIM2,ADC结构寄存器功能都是相同的,不同型号只是这些相同的IP排列组合 ...

是有理的 各有各的优势只能说 不过st开发确实更友好

网友H:
ST太贵,现在所有设备都是用的ST
看来可以尝试下新塘

网友I(2021-08-06):
不管怎么样  能支持国产就支持国产

网友J:
我觉得新塘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K:
在允许范围内  开始考虑使用国产芯片

网友:
新唐更容易上手,性价比更高了。

网友L:
半斤八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