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各位大佬,想问一下这个esd器件怎么布线

楼主(2021-06-23):
背景:在usb数据传输线上进行esd保护,但gnd挡住了信号线的走向,想问一下这样放有问题吗,或者说别的什么方法,请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看的问题不大,esd到接插件的线很短。你也可以把ESD放背面,在数据线上(或者接插件焊盘)打孔,这样可以保证差分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问题不大,esd到接插件的线很短。你也可以把ESD放背面,在数据线上(或者接插件焊盘)打孔,这样可以保 ...

这样你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