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l072芯片之间有差异吗?

楼主(2021-06-23):
最近在搞一个低功耗的项目。用到低功耗定时器和看门狗,程序执行到进入深度睡眠之前打开低功耗定时器,250ms发生一次中断,把cpu从睡眠中唤醒。把程序烧录到我的板子上运行没问题。但出现了一点问题,板子出现复位的情况,是看门狗复位。这个复位出现的时间不确定,但有一定概率。

在找问题的过程中,我又把程序烧录到另外的一个板子,这次就没有发生复位。所以我就怀疑CPU有问题,就把两个板子的CPU对调,发现复位现象是跟着CPU走的。我又拿出新的CPU换上,发现有一半的CPU发生了复位,有一半就没发生正常运行。

我想问一下这同一批次的CPU会存在这种差异吗,或者哪位大佬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帮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唤醒时候,恢复到外部时钟还是内部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唤醒时候,恢复到外部时钟还是内部时钟?

我是在每次睡眠前初始化低功耗定时器,用的是外部时钟。唤醒的时候就没有恢复时钟。

网友A:
进入低功耗的时候有个设置,唤醒时候恢复到RCH,然后用代码切换到外部时钟……

楼主(点评):
我试一下,唤醒后是先将系统时钟切换到内部高速时钟然后在切换到外部高速时钟对吧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系统控制寄存器里面有个设置,唤醒后使用原有时钟还是使用RCH

楼主(点评):
@martinhu 因为这个项目我是中途加入的,刚看了一下程序,没有对Wakeup ByRCH这个位进行操作。 但是我试了在唤醒后切换系统时钟为RCH然后再切换为XTH,程序已经跑了一晚上没有复位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你这样设置,唤醒后还是跑的XTH,建议还是操作Wakeup ByRCH这个位,这样唤醒后直接使用的是RCH。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问题应该是解决了,谢谢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