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芯圣OTP 烧录器,你值得拥有

楼主(2021-06-23):
    OTP(One Time Programable)是MCU的一种存储器类型,意思是一次性可编程:程序烧入IC后,将不可再次更改和清除;因此OTP芯片就是指一次性烧录的MCU-IC。    从OTP定义上来看,及只能一次性烧录的芯片,同时大家都知道OTP没有最小数量的限制,只要客户提供程序固件,芯片IC公司把数据处理和编程后通过烧录工具烧入OTP芯片中.这种方式是最常见的OTP烧录方式,一般一次只能烧录1片或者5-10片,芯片ROM按存储类型主要分为MASK(掩模)ROM、OTP(一次性可编程)ROM、FLASH ROM等类型。MASK ROM的MCU价格便宜,但程序在出厂时已经固化,适合程序固定不变的应用场合;FALSH ROM的MCU程序可以反复擦写,灵活性很强,但价格较高,适合对价格不敏感的应用场合或做开发用途;OTP ROM的MCU价格介于前两者之间,同时又拥有一次性可编程能力,适合既要求一定灵活性,又要求低成本的应用场合,尤其是功能不断翻新、需要迅速量产的电子产品。
    OTP从上面已经知道了,ROM是OTP ROM的芯片,只能进行一次性程序烧录,不能进行更改的ROM,而OTP芯片就是ROM是OTP ROM的一次性烧录芯片。
    既然知道OTP性价比这么高,但是怎么烧录呢?当然是需要专用的OTP烧录器来操作了。
芯圣推出的HC-PM18    Holychip Programmer
1.采用USB2.0接口,即插即用
2.支持全系列Holychip OTP系列芯片离线烧录
3.支持脱机烧录和机台烧录
4.支持查空、烧录及校验等功能
5.支持滚码烧录功能
6.支持IRC校准
7.支持脱机读取芯片特征码功能
8.支持烧录文件与烧录器绑定功能
9.支持烧录文件下载次数限制功能
10.支持芯片烧录次数限制功能
11.支持读取烧录良率数据功能
12.支持在线升级固件功能

网友A:
1.        1.75KW OTP 程序储存器
2.        128 Bytes 数据储存器
3.        一个硬件16位计数器
4.        两个硬件8位计数器和6/7/8位PWM生成器
5.        一个硬件比较器
6.        14 个IO引脚并带有上拉电阻选项
7.        12 个IO引脚可被选作为独立的触摸引脚
8.        Bandgap 电路提供1.20V Bandgap电压
9.        时钟源:内部高频RC振荡器,内部低频RC振荡器
10.        8段LVR复位设定:4.0V,3.5V,3.0V,2.75V,2.5V,2.2V,2.0V,1.8V
11.        三个可选的外部中断引脚

TEL:18566239000

网友B:
OTP片子是不是很便宜

网友C:
不能烧录贴片的就不方便了

网友D:
暂时没有这个需求 主要是产品的更新还是蛮经常的

网友E:
不便宜吗 我以为无法擦除的话成本会更低一些

网友F:
OTP的芯片一般都用在哪里啊,感觉都没怎么见过呀

网友G:
多少钱一套?有贴片转换座嘛?

网友H:
200一套吧,有需求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I:
同问有没有贴片转换座啊

网友J:
这个贵不贵?

网友K:
OTP的芯片,在小家电和玩具里应用很广的,我手上也有一套芯圣OTP芯片开发工具,但是当年它的003才8毛一片,OTP也要7毛2,没价格优势,最后还是选了003,毕竟OTP芯片的内部资源远没有FLASH芯片的多。

网友L:
贴片还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没有办法。

网友M:
贴片很重要,其它的双列直插的芯片,反而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