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161+tm1651显示on-off

楼主(2021-06-23):
/*****************pfc161+tm1651********************/
/****************qq:774145445**********************/
/****************快手:共同学习stm8*****************/
/****************IDE:PADAUK-0.91*******************/
/************触摸按键IPHONE4解锁屏效果*************/
/******************20210621************************/
//               ________   ________
//          dio-|1 pb7   \_/   pb010|-clk
//              |2 vdd pfc161  gnd 9|
//    cs,47n-||-|3 pa7 essop10 pa0 8|-hong
//          tk8-|4 pa6         pa4 7|-tk6
//          tk9-|5_pa5_________pa3_6|-tk5

//touch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          |        |        |        |
//          |        |        |        |
//         pa6      pa5      pa4      pa3

//               pfc161 | tm1651
//                      | 5v
//                  pb0-|-clk
//                  pb7-|-dio
//                      | gnd

//     __a__      __a__      __a__      __a__
//    |     |    |     |    |     |    |     |
//    f     b    f     b    f     b    f     b
//    |     |    |     |    |     |    |     |
//     --g--      --g--      --g--      --g--
//    |     |    |     |    |     |    |     |
//    e     c    e     c    e     c    e     c
//    |__d__|    |__d__|    |__d__|    |__d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bit7_|_bit6_|_bit5_|_bit4_|_bit3_|_bit2_|_bit1_|_bit0_|
//|__空__|___a__|__b___|__c___|__d___|__e___|__f___|__g___|
/**************************************************/
#include        "extern.h"
#define                touch_1                $ tke2 pa.6
#define                touch_1x        tke2 =0
#define                touch_2                $ tke2 pa.5
#define                touch_3                $ tke1 pa.4
#define                touch_4                $ tke1 pa.3
#define                touch_4x        tke1 =0
#define                touch_run        $ tcc  tk_run
tm1651_clk                bit                pb.0;
tm1651_dio                bit                pb.7;
led_hong                bit                pa.0;
//led_lv                        bit                pa.4;
//led_lan                        bit                pa.3;
/**************************************************/
/**************************************************/        //tm1651
byte                tm1651_a0;
byte                tm1651_a1;                                //千位
byte                tm1651_a2;                                //百位
byte                tm1651_a3;                                //十位
byte                tm1651_a4;                                //个位

void                tm1651_yanshi();                //延时
void                tm1651_start();                        //起始信号
void                tm1651_data();                        //数据
void                tm1651_ack();                        //应答
void                tm1651_stop();                        //结束
void                tm1651_xianshi();                //显示
/**************************************************/        //显示
byte                xianshi_a1;                                //千位
byte                xianshi_a2;                                //百位
byte                xianshi_a3;                                //十位
byte                xianshi_a4;                                //个位
byte                xianshi_qumo_a1;

void                xianshi();                                //显示
void                xianshi_qumo();                        //取模

/**************************************************/        //按键效果
byte                anjian_xiaoguo_a1        =0;                //按键效果0,off 1,on 2开锁效果
byte                anjian_a1;                                        //按键低四位对应4个按键
byte                anjian_b1;

void                anjian();                                        //按键
/**************************************************/
void                yanshi();                                //延时
/**************************************************/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        SYSCLK=IHRC/4
$                tm1651_clk                out,high;                //输出,高
$                tm1651_dio                out,high;
$                led_hong                out,low;
//$                led_lv                        out,low;
//$                led_lan                        out,low;
/**************************************************/        //touch触摸
$                ts                        ihrc/4,vcc_04,clk_128;
//$                tcc                        tk_run;
//$                tke2                pa5;
//$                tke1
//tkch                //3-0
//tkcl                //7-0
$                tps2                type_b,always_on;
//cs_sel,pa.7,47n
/**************************************************/
while (1)
{
/*
xianshi_a1                =0;
xianshi_a2                =0;
xianshi_a3                =0;
xianshi_a4                =0;
touch_1;
touch_run;
.delay        2000;
xianshi_a1                =tkch &0b0000_1111;
xianshi_a2                =tkcl>>4;

touch_2;
touch_run;
.delay        2000;
xianshi_a3                =tkch &0b0000_1111;
xianshi_a4                =tkcl>>4;

if(led_hong){led_hong=0;}        else{led_hong=1;}
*/
anjian();
xianshi();
yanshi();
}
}

/**************************************************/
void                tm1651_yanshi()                //延时
{
.delay 50;
}
/**************************************************/
void                tm1651_start()                        //起始信号
{
tm1651_clk        =1;        tm1651_dio        =1;        tm1651_yanshi();
tm1651_clk        =1;        tm1651_dio        =0;        tm1651_yanshi();

}
/**************************************************/
void                tm1651_data()                        //数据
{

tm1651_clk                =0;        tm1651_yanshi();
if(tm1651_a0.0){tm1651_dio        =1;}        else{tm1651_dio        =0;}
nop;nop;nop;                //太快检测不到需要加延时
tm1651_clk                =1;        tm1651_yanshi();

tm1651_clk                =0;        tm1651_yanshi();
if(tm1651_a0.1){tm1651_dio        =1;}        else{tm1651_dio        =0;}
nop;nop;nop;
tm1651_clk                =1;        tm1651_yanshi();

tm1651_clk                =0;        tm1651_yanshi();
if(tm1651_a0.2){tm1651_dio        =1;}        else{tm1651_dio        =0;}
nop;nop;nop;
tm1651_clk                =1;        tm1651_yanshi();

tm1651_clk                =0;        tm1651_yanshi();
if(tm1651_a0.3){tm1651_dio        =1;}        else{tm1651_dio        =0;}
nop;nop;nop;
tm1651_clk                =1;        tm1651_yanshi();

tm1651_clk                =0;        tm1651_yanshi();
if(tm1651_a0.4){tm1651_dio        =1;}        else{tm1651_dio        =0;}
nop;nop;nop;
tm1651_clk                =1;        tm1651_yanshi();

tm1651_clk                =0;        tm1651_yanshi();
if(tm1651_a0.5){tm1651_dio        =1;}        else{tm1651_dio        =0;}
nop;nop;nop;
tm1651_clk                =1;        tm1651_yanshi();

tm1651_clk                =0;        tm1651_yanshi();
if(tm1651_a0.6){tm1651_dio        =1;}        else{tm1651_dio        =0;}
nop;nop;nop;
tm1651_clk                =1;        tm1651_yanshi();

tm1651_clk                =0;        tm1651_yanshi();
if(tm1651_a0.7){tm1651_dio        =1;}        else{tm1651_dio        =0;}
nop;nop;nop;
tm1651_clk                =1;        tm1651_yanshi();

tm1651_ack();

}

/**************************************************/
void                tm1651_ack()                //应答
{
byte                tm1651_ack_a1;
tm1651_ack_a1                =0;

$                tm1651_dio                in,pull;
tm1651_clk                =0;        tm1651_yanshi();                //第八个时钟的下降沿
while(tm1651_dio==1)                //检测低电平
        {
        tm1651_ack_a1                ++;
        if(tm1651_ack_a1>150)                //退出条件(死机)
                {
                $                tm1651_dio                out,low;
                return;
                }
        }
tm1651_clk                =1;        tm1651_yanshi();
$                tm1651_dio                out,low;

}
/**************************************************/
void                tm1651_stop()                        //结束
{
tm1651_clk                =0;        tm1651_dio                =0;        tm1651_yanshi();
tm1651_clk                =1;        tm1651_dio                =0;        tm1651_yanshi();
tm1651_clk                =1;        tm1651_dio                =1;        tm1651_yanshi();

}
/**************************************************/
void                tm1651_xianshi()                //显示
{
tm1651_start();
tm1651_a0        =0b0100_0000;        tm1651_data();                //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自动地址增加
tm1651_stop();
tm1651_start();
tm1651_a0        =0b1100_0000;        tm1651_data();                //设置地址00H
tm1651_a0                =tm1651_a1;        tm1651_data();
tm1651_a0                =tm1651_a2;        tm1651_data();
tm1651_a0                =tm1651_a3;        tm1651_data();
tm1651_a0                =tm1651_a4;        tm1651_data();
tm1651_stop();
tm1651_start();
tm1651_a0        =0b1000_1011;        tm1651_data();                //显示开,10/16
tm1651_stop();
}
/**************************************************/
void                xianshi()                //显示
{
if(anjian_xiaoguo_a1        ==0)                //off
        {
        //xianshi_a1                =tkch;
        //xianshi_a2                =tkcl>>4;
        xianshi_a1                =0x18;
        xianshi_a2                =0x19;
        xianshi_a3                =0x1a;
        xianshi_a4                =0x1b;
        }
if(anjian_xiaoguo_a1        ==1)                //on
        {
        xianshi_a1                =0x14;
        xianshi_a2                =0x15;
        xianshi_a3                =0x16;
        xianshi_a4                =0x17;
        }
if(anjian_xiaoguo_a1        ==2)                //触摸效果
{
}

xianshi_qumo_a1                =xianshi_a1;
xianshi_qumo();
xianshi_a1                        =xianshi_qumo_a1;

xianshi_qumo_a1                =xianshi_a2;
xianshi_qumo();
xianshi_a2                        =xianshi_qumo_a1;

xianshi_qumo_a1                =xianshi_a3;
xianshi_qumo();
xianshi_a3                        =xianshi_qumo_a1;

xianshi_qumo_a1                =xianshi_a4;
xianshi_qumo();
xianshi_a4                        =xianshi_qumo_a1;

tm1651_a1                =xianshi_a1;
tm1651_a2                =xianshi_a2;
tm1651_a3                =xianshi_a3;
tm1651_a4                =xianshi_a4;
tm1651_xianshi();

}
/**************************************************/
//0x7e;0x30;0x6d;0x79;
//0x33;0x5b;0x5f;0x70;
//0x7f;0x7b;0x77;0x1f;
//0x4e;0x3d;0x4f;0x47;
void                xianshi_qumo()                        //取模
{
if(xianshi_qumo_a1        ==0x00){xianshi_qumo_a1        =0x7e; return;}        //0
if(xianshi_qumo_a1        ==0x01){xianshi_qumo_a1        =0x30; return;}        //1
if(xianshi_qumo_a1        ==0x02){xianshi_qumo_a1        =0x6d; return;}        //2
if(xianshi_qumo_a1        ==0x03){xianshi_qumo_a1        =0x79; return;}        //3
if(xianshi_qumo_a1        ==0x04){xianshi_qumo_a1        =0x33; return;}        //4
if(xianshi_qumo_a1        ==0x05){xianshi_qumo_a1        =0x5b; return;}        //5
if(xianshi_qumo_a1        ==0x06){xianshi_qumo_a1        =0x5f; return;}        //6
if(xianshi_qumo_a1        ==0x07){xianshi_qumo_a1        =0x70; return;}        //7

if(xianshi_qumo_a1        ==0x08){xianshi_qumo_a1        =0x7f; return;}        //8
if(xianshi_qumo_a1        ==0x09){xianshi_qumo_a1        =0x7b; return;}        //9
if(xianshi_qumo_a1        ==0x0a){xianshi_qumo_a1        =0x77; return;}        //a
if(xianshi_qumo_a1        ==0x0b){xianshi_qumo_a1        =0x1f; return;}        //b
if(xianshi_qumo_a1        ==0x0c){xianshi_qumo_a1        =0x4e; return;}        //c
if(xianshi_qumo_a1        ==0x0d){xianshi_qumo_a1        =0x3d; return;}        //d
if(xianshi_qumo_a1        ==0x0e){xianshi_qumo_a1        =0x4f; return;}        //e
if(xianshi_qumo_a1        ==0x0f){xianshi_qumo_a1        =0x47; return;}        //f

if(xianshi_qumo_a1        ==0x10){xianshi_qumo_a1        =0x4e; return;}        //|二
if(xianshi_qumo_a1        ==0x11){xianshi_qumo_a1        =0x48; return;}        // 二
if(xianshi_qumo_a1        ==0x12){xianshi_qumo_a1        =0x48; return;}        // 二
if(xianshi_qumo_a1        ==0x13){xianshi_qumo_a1        =0x78; return;}        // 二|

if(xianshi_qumo_a1        ==0x14){xianshi_qumo_a1        =0x00; return;}        //不显//on
if(xianshi_qumo_a1        ==0x15){xianshi_qumo_a1        =0x00; return;}        //不显
if(xianshi_qumo_a1        ==0x16){xianshi_qumo_a1        =0x1d; return;}        //o
if(xianshi_qumo_a1        ==0x17){xianshi_qumo_a1        =0x15; return;}        //n

if(xianshi_qumo_a1        ==0x18){xianshi_qumo_a1        =0x00; return;}        //不显//off
if(xianshi_qumo_a1        ==0x19){xianshi_qumo_a1        =0x1d; return;}        //o
if(xianshi_qumo_a1        ==0x1a){xianshi_qumo_a1        =0x47; return;}        //f
if(xianshi_qumo_a1        ==0x1b){xianshi_qumo_a1        =0x47; return;}        //f
else{xianshi_qumo_a1        =0x16;}        //n不会显示
}
/**************************************************/
void                yanshi()                                //延时
{
.delay 2000000;
}
/**************************************************/
void                anjian()                                        //按键
{
//byte                anjian_b1;

if(anjian_xiaoguo_a1        ==0)
{
touch_1;
touch_run;
.delay        2000;

touch_1;
touch_run;
.delay        2000;
touch_1x;                //结束按键

anjian_b1                =tkch<<4;
anjian_b1                |=tkcl>>4;
if(anjian_b1<0x39)        //35 31
        {
        led_hong                        =1;
        anjian_xiaoguo_a1        =1;                //显示on
        return;
        }
}

if(anjian_xiaoguo_a1        ==1)
{
touch_4;
touch_run;
.delay        2000;

touch_4;
touch_run;
.delay        2000;
touch_4x;                //结束按键

anjian_b1                =tkch<<4;
anjian_b1                |=tkcl>>4;
if(anjian_b1<0x39)
        {
        led_hong                        =0;
        anjian_xiaoguo_a1        =0;                //显示off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