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OTP 还可以仿真么?

楼主(2021-06-23):
今天在芯圣官网看到了一款OTP 仿真器,话说,OTP 还能仿真么?还可以跟正常flash一样用?

网友A:
OTP是一次性编程芯片

网友B:
OTP只能烧写一次

网友C:
OTP肯定不能仿真了啊

网友D:
OTP不能仿真啊

网友E:
OTP还仿真个啥,一次性的玩意,

网友F:
OTP不能仿真

网友G:
OTP还仿真啥,一般都是拿能重复烧写的片子调试,OK后换成OTP的,批量节约成本。

网友H:
OTP不能,这是拿来批量应用的,节约成本。

网友I:
这问题问的有水平啊

网友J:
OTP还能仿真吗?

网友K:
不晓得,没有用过这种方式,OTP模式是一种什么状态下的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