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什么是软件LCD

楼主(2021-06-23):
这是什么意思?如何应用

网友A:
这个就好像是你在使用SPI时的软件模拟和硬件SPI一样,以前LCD都是软件模拟,现在有软件LCD,可直接配置成该模式,方便使用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好像是你在使用SPI时的软件模拟和硬件SPI一样,以前LCD都是软件模拟,现在有软件LCD,可直接配置成该 ...

感谢解惑

这个对LCD硬件有什么要求么?
是不是只针对之前那种点阵的?

网友B:
没看懂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什么意思?

就是手册里有这么一项
没看懂,过来问问

网友C:
就是个断码控制器嘛,非的取个这么高大上的名字。

网友D:
感觉换汤不换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个断码控制器嘛,非的取个这么高大上的名字。

模模糊糊的,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