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线电压释放问题

楼主(2021-06-23):
各位大佬好,做一个二总线通讯的设备,通过控制其中一条线的电压高低来通讯。现在遇到问题,怎样在长线下使得信号的下降沿加快速度。现在断线下可以正常收发,但是长线下下降沿受影响。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佬指点一下

二总线通信(在2KM内)不受距离影响的

楼主:
长线后下降沿情况

网友A:
如果真要加快速度,参考开关电源、逆变器功率MOS的驱动电路就可以;
速度和距离是矛盾的,除非特殊要求,应该是速度越慢距离越远,我们都在想办法在保证通讯速率的情况下降低下降上升速度;

网友B:
采用载波、提高信噪比、提高接收端灵敏度。
说起来很容易。这是多少人做梦都在想的,所以才出了很多总线或协议。

网友C:
长线2个末端加阻抗匹配电阻试试

网友D:
通信波特率多少,长线有多长?

网友E:
用差分方式,既提高速度又加强抗干扰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要加快速度,参考开关电源、逆变器功率MOS的驱动电路就可以;
速度和距离是矛盾的,除非特殊要求,应 ...

好的  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线2个末端加阻抗匹配电阻试试

OK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信波特率多少,长线有多长?

1000米  1M的波特率

1000米1M我觉着做不到(或者说成本受不了),1000米做的20K能稳定已经是优秀了(成本不高的情况下)
确实不好搞,速度又快,距离又远。理论上要想延长距离就要降低波特率,反之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载波、提高信噪比、提高接收端灵敏度。
说起来很容易。这是多少人做梦都在想的,所以才出了很多总线或 ...

载波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差分方式,既提高速度又加强抗干扰能力

现在就是差分的方式

网友B:
1km是最尴尬的距离,何况你还想要1M速度,几乎不可能,基波都有问题,差分1km最大不会大于200k速度;
只能载波了,建议你用50MHz以下相位调制方式,还是有可能的。几乎到无线电方式了!!!

网友C:
那就不能用基带通信了
电源线上叠加调制信号,1M1KM还不算太难

网友F:
只能降低波特率。长线到一定程度,线路的电阻和分布电容影响明显,不论你的开关元件如何响应迅速,分布电容只要大到一定程度,管你用任何手段都不能解决沿的斜率问题,线路的RC常数就是极限。所以,要么你降低波特率,要么用其它通迅方法。

网友B:

楼上基本都对,选用现成的差分驱动方式搜索
复制

网友G:
引用 楼主:
1000米  1M的波特率

我做过几年的二总线通讯,1km也就2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