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两线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1-06-23):
万能的网友,大家知不知道有什么方案能够实现两线通讯,只有两根线,既能够供电又能够通讯,功率大一些的

网友A:
用二总线即可

网友B:
电力PLC技术,即电力载波通信,有现成的模块

网友C:
小功率可参考:

@manbo789 :对,我都没注意,别人的图。这符号我也没去记,习惯protel中那种负极是个弯弯的电容。
电解电容的方向画反了,

网友D:
如果电压不太低,每个CPU前面用整流桥,就是无极性的了

网友E:
要看用在什么场景下,供电电源范围和通信速率要求是什么?成熟的方案就是电力载波通信技术。

网友F:
我们用的是S-net,已经很多年了

网友G:
论坛有人推过powerbus
可以看看

网友H:
常见的普通固话、电力载波通信都是

网友I:
485,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论坛有人推过powerbus
可以看看

这个方案我们测试过,设备48V供电,主站加从站的模式,总线距离3公里,可以加中继延长距离和扩展从站的个数,这个总线电压在线缆内阻和从站功率的影响下下降比较快,长距离的话需要在中间多次取电提高总线电压,我们的实际应用中取电较为困难,因此想找一个电压更高的传输距离更长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用的是S-net,已经很多年了

有相关资料吗?方便提供一下吗?我好像没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用在什么场景下,供电电源范围和通信速率要求是什么?成熟的方案就是电力载波通信技术。 ...

我们大约传输15公里,每1.55公里-3公里为一个节点,安装一个从站

按最长3公里算,此种情况还是电流环比较可靠。不过,节点有供电,干嘛要远传电源?效率太差。如果节点无供电,15公里都需要远传,这个电流环都扛不住,不如高压供电加载波通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力PLC技术,即电力载波通信,有现成的模块

谢谢,我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