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SPIN25PF可兼容替换MM32F031CBT6

楼主(2021-06-23):
MM32SPIN25PF
灵动微MM32SPIN25PF使用高性能的内核M0的32位MCU,工作频率最高可达96兆赫兹,内置高速SRAM存储器,拥有丰富的增强型I/O端口和外设连接到外部总线。MM32SPIN25PF工作电压为2.0V至5.5V,工作温度范围包含-40◦C至+85◦C常规型和-40◦C~+105◦C扩展型。多种省电工作模式保证低功耗应用的要求。其中包含标准的通信接口:1个I2C接口、2个SPI接口和2个UART接口。还包含2个12位的ADC、5个比较器、4个运算放大器、1个16位通用定时器、1个32位通用定时器、3个16位基本定时器、2个16位高级定时器。包装采用LQFP48封装形式。此款MM32SPIN25PF可兼容替换MM32F031CBT6。

楼主:
MM32F031CBT6
MM32F031CBT6使用高性能的ARM Cortex-M0为内核的32位单片机,工作频率可高达72兆赫兹,内置高速SRAM存储器,MM32F031CBT6包含1个12位的ADC、1个16位通用定时器、1个32位通用定时器、3个16位基本定时器、1个16位高级定时器。还包含标准的通信接口:1个I2C接口、2个SPI接口和2个UART接口。具有丰富的增强型I/O端口和外设连接到外部总线。MM32F031CBT6工作电压为2.0V至5.5V,工作温度范围包含-40◦C至+85◦C常规型和-40◦C~+105◦C扩展型。多种省电工作模式保证低功耗应用的要求。采用LQFP48封装形式。

网友A:
是硬件兼容还是软件兼容,代码可直接烧录使用吗

网友B(2021-08-12):
自己兼容自己么?

网友C:
完全可以。多了个ADC,运算放大器,比较器,硬件除法,硬件开方,另多了一个IO口,引脚1非空而是PD7。硬件可置换,软件得修改,起码端口功能复用定义不一样,但031有的SPIN都有。最好自己去灵动官网上去下载数据手册和应用手册,有全中文的〈点赞〉,可对比,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