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

楼主(2021-06-24):
将一个stm32f40X的keil项目该城ARM-NONE-EABI-xxx的,使用make管理项目
发现keil和gcc对内联汇编的格式是不一样的,下面需要从keil转成gcc的:

//THUMB指令不支持汇编内联
//采用如下方法实现执行汇编指令WFI
__asm void WFI_SET(void)
{
        WFI;
}
//关闭所有中断(但是不包括fault和NMI中断)
__asm void INTX_DISABLE(void)
{
        CPSID   I
        BX      LR
}
//开启所有中断
__asm void INTX_ENABLE(void)
{
        CPSIE   I
        BX      LR
}
//设置栈顶地址
//addr:栈顶地址
__asm void MSR_MSP(u32 addr)
{
        MSR MSP, r0                         //set Main Stack value
        BX r14
}

转了前三个函数,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THUMB指令不支持汇编内联
//采用如下方法实现执行汇编指令WFI
void WFI_SET(void)                //鎵цWFI鎸囦护
{
        __asm volatile( "wfi" );
}

//关闭所有中断(但是不包括fault和NMI中断)
void INTX_DISABLE(void)//鍏抽棴鎵€鏈変腑鏂?
{
        __asm volatile( "cpsid i" );
        __asm volatile( "bx lr" );
}

//开启所有中断
void INTX_ENABLE(void)//寮€鍚墍鏈変腑鏂?
{
        __asm volatile( "cpsie i" );
        __asm volatile( "bx lr" );
}

//设置栈顶地址
//addr:栈顶地址
void MSR_MSP(u32 addr)        //璁剧疆鍫嗘爤鍦板潃
{

}

楼主:
这是改写之后的结果:
//THUMB指令不支持汇编内联
//采用如下方法实现执行汇编指令WFI
void WFI_SET(void)                //鎵цWFI鎸囦护
{
        __asm volatile( "wfi" );
}

//关闭所有中断(但是不包括fault和NMI中断)
void INTX_DISABLE(void)//鍏抽棴鎵€鏈変腑鏂?
{
        __asm volatile
        (
                "cpsid   i     \n"
                "bx       lr    \n"
        );
}

//开启所有中断
void INTX_ENABLE(void)//寮€鍚墍鏈変腑鏂?
{
        __asm volatile
        (
                "cpsie   i     \n"
                "bx       lr    \n"
        );

}

//设置栈顶地址
//addr:栈顶地址
void MSR_MSP(u32 addr)        //璁剧疆鍫嗘爤鍦板潃
{
        __asm volatile
        (
        "        msr psp, r0                                                        \n"
        "        bx r14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