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双电压切换电路设计

楼主(2021-06-24):
现在设备是24V直流供电,由太阳能和24V电瓶供电,现在想要检测太阳能电压,当白天有太阳的时候用太阳能供电,晚上或者光照不足时采用电瓶供电,如何设计一个可靠的比较器电路啊?

网友A:
二者串个二极管后并联在一起?

网友B:
买一个铅酸电池太阳能控制器,不贵还牢靠,自己设计花时间精力还效果不好。

网友C:
电池直接接负载,白天太阳能给电池充电

网友D:
得看你太阳能那头是多少V的电压。大于24就用两个二极管,小于24在两个二极管的基础上加一个PMOS开关。嫌二极管有压降,可以用MOS替代。

网友E:
想复杂了,两个肖特基二极管的事。

网友:
怎么不用LM358做个比较电路?

楼主(2021-08-17):
用LM193做了个比较电路,如图所示,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