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使用HK32F103C8T6的问题

楼主(2021-06-24):
请问使用STM32F103C8T6的USB实现一HID键盘功能,现在换成HK32F103C8T6,直接烧录STM32的程序固件,发现现在USB不识别,请问应该怎么修改USB部分解决此问题,或者用什么快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解决方法一般可以找HK32的USB库 试试,还有就是换完全兼容的航顺芯片

网友B:
你要用HK32F103C8T6A

网友C:
可能是库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