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029的UART比特率设置问题

楼主(2021-06-24):
关于NUC029的波特率设置一直有个疑问,在手册中详细描述了波特率的计算公式和设置方法,但是如果我使用固件库进行设置,是库函数自动给我设置到我需要的波特率吗?
比如我在UART_Open(UART1, 115200);做如下设置,系统就一定会给我分配到115200的波特率吗?

网友A(2022-11-23):
那不是啊,你得按照主频来算的

网友B:
这种,就算是你写115200,如果主频符合人家要求,可能是115200,如果不符合,可能就是乱码了

网友C:
这个系统也是通过计算的,不是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的

网友D:
我之前遇到过,就是单片机外部是12M,但程序写的是8M,导致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与我设置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E:
你好好看看串口初始化部分吧,看完就明白了

网友F:
系统只是根据你的参数然后去计算波特率的

网友G:
你按照他们的计算公式计算的话,就是你设置多少是多少

网友H:
一般波特率不都是按照芯片主频来算的么,如果主频错了,那你波特率也是错的

网友I:
当然不是系统给你分配的啦,是通过计算公式给你计算出来的波特率的

网友J:
我觉得不是你这种理解,既然你都说是计算公式的了,那么你赋值就是个参数,变量,这个变量肯定还得通过算数进行转换才行,也就是说,里面固定的数据要是符合计算公式要求,才能出现你要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