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D32F005芯片,SWD调试只能在3.3V供电进行,5V时无法调试?

楼主(2021-06-24):
HD32F005芯片,SWD调试只能在3.3V供电进行,5V时无法调试?
系统给单片机供电是5V,我用STlink V3 无法连接到芯片。当把供电改为3.3V的时候,可以正常调试芯片。
是不是,这个芯片能够工作于5V,但是调试必须是3.3V?

网友A:
调试器是不是没有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B:
你的调试器是不是只支持3v3供电的?需要换成支持5V工作的仿真器,比如STK板上的DAP,隔离的Jilnk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调试器是不是只支持3v3供电的?需要换成支持5V工作的仿真器,比如STK板上的DAP,隔离的Jilnk等等 ...

我用的是原厂的ST-LINK V3,据说是自带电平转换

楼主:
有人用5V,调试这个芯片么?原厂的ST-LINK V3,也不灵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原厂的ST-LINK V3,据说是自带电平转换

据说是据说啊,实测过吗?
我用带隔离功能的Jlink,工作电压范围内的都可以调试。
如果你有STK板载的DAP,上面有5V的跳线帽,跳成5V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C:
使用CMSIS-DAP调试5V供电的HC32F005没发现有问题,唯一不好的一点是下载固件后无法自动复位运行,勾选选项也不行!

楼主:
已经搞好了,是我的调试器问题,3.3V用的太多了,都忘了改VCC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