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航顺的MCU可以用STlink么?

楼主(2021-06-24):
请问,航顺的MCU可以用STlink么?手里只有STlink是否可以给航顺烧录程序呢?

网友A:
可以用STlink仿真调试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Tlink仿真调试下载

感谢,用STlink 这样就很方便了

网友B:
一直是jlink闯天下

网友C:
jlink才是真正的王者吧。

网友D:
必须的比啊

网友E(2021-12-08):
可以用STlink烧录的,选择ST芯片就行

网友F:
建议你使用jlink,非常好用

网友G:
STlink是可以的,你可以选择ST的芯片就行

网友H:
我觉得没啥问题,我一般都是jlink,没试过STlink

网友I:
应该可以,你用ST的型号,HK32F103C8的时候,比如选择STM32F103C8,然后烧录就行

网友J:
是可以给航顺的MCU烧录的,不用担心

网友K:
应该没问题吧,毕竟都完全兼容ST了

网友L:
你试试吧,我觉得是没啥问题

网友M:
你用STlink试试,我之前用jlink是没啥问题

网友N:
不过你可以把STlink刷成jlinkOB 就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O:
STlink当然可以给航顺的MCU烧录程序啦

网友P:
这俩是完全兼容的,所以才可以给航顺的MCU用STLINK烧录

网友Q:
我认为是没啥问题,毕竟官方声称完全兼容

网友R:
如果可以,建议楼主试试,因为我没有STlink没办法测试

网友S:
可以试试吧,这个也不费劲,你选择ST的芯片烧录应该可以

网友T:
这个你可以问问航顺的FAE,我觉得是可以

网友U:
再买个jlink呗,也不费劲

网友V:
你试试吧,如果不好使我觉得你就得买其他的仿真器了,比如DAPlink

网友W:
STlink应该是可以给航顺芯片烧录程序的,我晚上试试去

网友X:
我有时间帮你测测哈,我手里有这俩东西,方便测试

网友Y(2022-01-10):
当然可以用这个仿真器了

网友Z:
顺航一直用的就是stlink啊

网友AA:
还有其他仿真器可以用吗

网友AB:
jlink的通用性很不错

网友AC:
官宣的应该就是这个仿真器了

网友C:
当然可以,但是个人认为,还是jlink速度要比较快一些的

网友AD(2022-10-05):
可以给航顺的MCU用STLINK烧录

网友AE:
jlink可以烧录程序的。

网友AF(2022-11-04):
选择ST的芯片就可以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