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同样的代码,不同的电脑编译生成的hex文件不一样

楼主(2021-06-24):
  现在接手了别人的一个STM32单片机的程序,需要把多个代码生成的HEX文件,合并成一个。
  上面是背景,拿到同事的代码之后,我没有做任何改动,keil直接编译了一下工程,和原来同事的编译生成的HEX文件对比了一下
  如下图所示,

左边有日期的是我电脑上编译生成的HEX文件,右边是同事之前生成的HEX文件,
左边HEX中一行是10个字节的数据,右边的一行是20个字节的数据,

想请教一下,同样的代码,我没有任何改动为什么生成的文件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网友A:
一般都是10,20是你jlink读取然后保存的HEX文件吧,直接编译生成都是10

网友B:
一个是给你之前编译的,
一个是改动之后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给你之前编译的,
一个是改动之后给你的

哈哈哈,我也不知道,测试了一下,我这边的代码跑起来没什么问题,就这样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10,20是你jlink读取然后保存的HEX文件吧,直接编译生成都是10

不是的,20也是直接编译生成的,但是我的电脑上编译生成的都是10,但是想想10和20应该问题也不大,因为数据的地址是不会错的,就这样跑吧,嘻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也不知道,测试了一下,我这边的代码跑起来没什么问题,就这样干吧 ...

嗯呢,没问题就好
你挺细致的,
这都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