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DMA使用存储器到存储器之间的数据搬运的例子

楼主(2021-06-24):
有使用DMA完成存储器到存储器之间的数据搬运的例子吗,这两个存储器都是MCU的自定义的缓存buffer,如有例程可否发一下供参考,谢谢

楼主:
嗯嗯,就是DMA中M2M那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就是DMA中M2M那个功能

dma_driver_type dma_drivers[] =
{
        [eDMA1_CH01] =
        {
                .dma_config =
                {
                        .irq_vector                 = DMA1_Channel1_IRQn,
            .mpriority                  = 2,
            .spriority                  = 1,
            .controller                 = DMA1,
            .stream                     = DMA1_Channel1,
            .channel                    = LL_DMA_CHANNEL_1,
            .clear_flags                     = LL_DMA_ClearFlag_TC1,
            .isavtive_flags                    = LL_DMA_IsActiveFlag_TE1,
                        .isenable_it                                = LL_DMA_IsEnabledIT_TC,
                },
                .dma_sem = NULL,
        },
};

void sDMA_Configuration(dma_driver_type *driver, uint8_t *p_txbuf, uint8_t *p_rxbuf)
{
        LL_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if( driver->dma_sem == NULL)
        {
                driver->dma_sem = osSemaphoreNew(1, 0, NULL);
        }

        /* Enable DMA peripheral clock */
    if ( driver->dma_config.controller == DMA1 )
    {
        RCC->AHBENR |= RCC_AHBENR_DMA1EN;
    }
    else
    {
        RCC->AHBENR |= RCC_AHBENR_DMA2EN;
    }

        NVIC_SetPriority(driver->dma_config.irq_vector, NVIC_EncodePriority(NVIC_GetPriorityGrouping(), driver->dma_config.mpriority, driver->dma_config.spriority));
        NVIC_EnableIRQ(driver->dma_config.irq_vector);

        LL_DMA_DeInit(driver->dma_config.controller, driver->dma_config.channel);

        /* Configure DMA controller to manage TX DMA request ----------*/
        DMA_InitStructure.PeriphOrM2MSrcAddress  = (uint32_t)p_txbuf;
        DMA_InitStructure.PeriphOrM2MSrcIncMode  = LL_DMA_PERIPH_INCREMENT;
        DMA_InitStructure.MemoryOrM2MDstIncMode  = LL_DMA_MEMORY_INCREMENT;
        DMA_InitStructure.PeriphOrM2MSrcDataSize = LL_DMA_PDATAALIGN_BYTE;
        DMA_InitStructure.MemoryOrM2MDstDataSize = LL_DMA_MDATAALIGN_BYTE;
        //DMA_InitStructure.Mode                         = LL_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Mode                         = LL_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Priority                         = LL_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irection                      = LL_DMA_DIRECTION_MEMORY_TO_MEMORY;
        DMA_InitStructure.MemoryOrM2MDstAddress  = (uint32_t)p_rxbuf;
        DMA_InitStructure.NbData                               = (uint32_t)0;
        LL_DMA_Init(driver->dma_config.controller, driver->dma_config.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

void sDMA_EnableStream(dma_driver_type *driver, uint16_t length)
{
        LL_DMA_SetDataLength(driver->dma_config.controller, driver->dma_config.channel, length);

        driver->dma_config.clear_flags(driver->dma_config.controller);

        /* Enable the DMA Stream Interrupt */
        LL_DMA_EnableIT_TC(driver->dma_config.controller, driver->dma_config.channel);

        /* Enable the DMA TX Stream */
        LL_DMA_EnableChannel(driver->dma_config.controller, driver->dma_config.channel);

        osSemaphoreAcquire(driver->dma_sem, osWaitForever);
}

void sDMA_Interrupt(dma_driver_type *driver)
{
        //TX Interrupt
        if(driver->dma_config.isavtive_flags(driver->dma_config.controller) || \
                driver->dma_config.isenable_it(driver->dma_config.controller, driver->dma_config.channel))
        {
        LL_DMA_DisableChannel(driver->dma_config.controller, driver->dma_config.channel);
                LL_DMA_DisableIT_TC(driver->dma_config.controller, driver->dma_config.channel);
                driver->dma_config.clear_flags(driver->dma_config.controller);

                osSemaphoreRelease(driver->dma_sem);
        }
}
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_driver_type dma_drivers[] =
{
        [eDMA1_CH01] =

谢谢,您知道DMA的传输速率是多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知道DMA的传输速率是多少吗

你自己看使用的芯片,DMA时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看使用的芯片,DMA时钟是多少

时钟的速率就是他的传输速率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钟的速率就是他的传输速率是吗?

你不确定的话,就自己写个测试程序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