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T叔资料,分析MDK(keil)和gcc两种汇编语言实例:一个sta...

楼主(2021-06-24):
1.MDK:
//主要做的事情:初始化栈指针(SP),程序计数器,设置中断向量表,配置时钟系统和外部SRAM挂载。。。最后跳转至main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startup_stm32f4xx.s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1.0.0
;* Date               : 31-October-2011
;* Description        : STM32F4xx devices vector table for MDK-ARM toolchain.
;*                      This module performs:   <font color="#ff0000">// 这个模块的提供功能有:(和GCC的基本一模一样)</font>
;*                      - Set the initial SP
;*                      - Set the initial PC == Reset_Handler
;*                      - Set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s ISR address
;*                      - Branches to __main in the C library (which eventually
;*                        calls main()).
;*                      After Reset the CortexM4 processor is in Thread mode,
;*                      priority is Privileged, and the Stack is set to Main.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Amount of memory (in bytes) allocated for Stack
; Tailor this value to your application needs
; <h> Stack Configuration
;   <o> Stack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GBLL   FreeRTOS

FreeRTOS        SETL {FALSE}

Stack_Size      EQU     0x000060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Heap_Size       EQU     0x000000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PRESERVE8
                THUMB
        IF FreeRTOS = {TRUE}
        EXTERN xPortPendSVHandler
        EXTERN vPortSVCHandler
            ENDIF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EXPORT  __Vectors
                EXPORT  __Vectors_End
                EXPORT  __Vectors_Size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IF FreeRTOS = {TRUE}
                        DCD     vPortSVCHandler                   ; FreeRTOS SVC handler
        ELSE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ENDIF
                        DCD     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IF FreeRTOS = {TRUE}
                        DCD     xPortPendSVHandler        ; FreeRTOS PendSV  Handler
        ELSE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ENDIF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External Interrupts
                DC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DCD     PVD_IRQHandler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ion
                DCD     TAMP_STAMP_IRQHandler             ; Tamper and TimeStamps through the EXTI line
                DCD     RTC_WKUP_IRQHandler               ; RTC Wakeup through the EXTI line
                DCD     FLASH_IRQHandler                  ; FLASH
                DCD     RCC_IRQHandler                    ; RCC
                DCD     EXTI0_IRQHandler                  ; EXTI Line0
                DCD     EXTI1_IRQHandler                  ; EXTI Line1
                DCD     EXTI2_IRQHandler                  ; EXTI Line2
                DCD     EXTI3_IRQHandler                  ; EXTI Line3
                DCD     EXTI4_IRQHandler                  ; EXTI Line4
                DCD     DMA1_Stream0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0
                DC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1
                DCD     DMA1_Stream2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2
                DCD     DMA1_Stream3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3
                DCD     DMA1_Stream4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4
                DCD     DMA1_Stream5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5
                DCD     DMA1_Stream6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6
                DCD     ADC_IRQHandler                    ; ADC1, ADC2 and ADC3s
                DCD     CAN1_TX_IRQHandler                ; CAN1 TX
                DCD     CAN1_RX0_IRQHandler               ; CAN1 RX0
                DCD     CAN1_RX1_IRQHandler               ; CAN1 RX1
                DCD     CAN1_SCE_IRQHandler               ; CAN1 SCE
                DCD     EXTI9_5_IRQHandler                ; External Line[9:5]s
                DCD     TIM1_BRK_TIM9_IRQHandler          ; TIM1 Break and TIM9
                DCD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          ; TIM1 Update and TIM10
                DCD     TIM1_TRG_COM_TIM11_IRQHandler     ;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and TIM11
                DCD     TIM1_CC_IRQHandler                ; TIM1 Capture Compare
                DCD     TIM2_IRQHandler                   ; TIM2
                DCD     TIM3_IRQHandler                   ; TIM3
                DCD     TIM4_IRQHandler                   ; TIM4
                DCD     I2C1_EV_IRQHandler                ; I2C1 Event
                DCD     I2C1_ER_IRQHandler                ; I2C1 Error
                DCD     I2C2_EV_IRQHandler                ; I2C2 Event
                DCD     I2C2_ER_IRQHandler                ; I2C2 Error
                DCD     SPI1_IRQHandler                   ; SPI1
                DCD     SPI2_IRQHandler                   ; SPI2
                DCD     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
                DCD     USART2_IRQHandler                 ; USART2
                DCD     USART3_IRQHandler                 ; USART3
                DCD     EXTI15_10_IRQHandler              ; External Line[15:10]s
                DCD     RTC_Alarm_IRQHandler              ; RTC Alarm (A and B) through EXTI Line
                DCD     OTG_FS_WKUP_IRQHandler            ; USB OTG FS Wakeup through EXTI line
                DCD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         ; TIM8 Break and TIM12
                DCD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 TIM8 Update and TIM13
                DCD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     ; TIM8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and TIM14
                DCD     TIM8_CC_IRQHandler                ; TIM8 Capture Compare
                DCD     DMA1_Stream7_IRQHandler           ; DMA1 Stream7
                DCD     FSMC_IRQHandler                   ; FSMC
                DCD     SDIO_IRQHandler                   ; SDIO
                DCD     TIM5_IRQHandler                   ; TIM5
                DCD     SPI3_IRQHandler                   ; SPI3
                DCD     UART4_IRQHandler                  ; UART4
                DCD     UART5_IRQHandler                  ; UART5
                DCD     TIM6_DAC_IRQHandler               ; TIM6 and DAC1&2 underrun errors
                DCD     TIM7_IRQHandler                   ; TIM7
                DC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0
                DCD     DMA2_Stream1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1
                DCD     DMA2_Stream2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2
                DCD     DMA2_Stream3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3
                DCD     DMA2_Stream4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4
                DCD     ETH_IRQHandler                    ; Ethernet
                DCD     ETH_WKUP_IRQHandler               ; Ethernet Wakeup through EXTI line
                DCD     CAN2_TX_IRQHandler                ; CAN2 TX
                DCD     CAN2_RX0_IRQHandler               ; CAN2 RX0
                DCD     CAN2_RX1_IRQHandler               ; CAN2 RX1
                DCD     CAN2_SCE_IRQHandler               ; CAN2 SCE
                DCD     OTG_FS_IRQHandler                 ; USB OTG FS
                DCD     DMA2_Stream5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5
                DCD     DMA2_Stream6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6
                DCD     DMA2_Stream7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7
                DCD     USART6_IRQHandler                 ; USART6
                DCD     I2C3_EV_IRQHandler                ; I2C3 event
                DCD     I2C3_ER_IRQHandler                ; I2C3 error
                DCD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         ; USB OTG HS End Point 1 Out
                DCD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          ; USB OTG HS End Point 1 In
                DCD     OTG_HS_WKUP_IRQHandler            ; USB OTG HS Wakeup through EXTI
                DCD     OTG_HS_IRQHandler                 ; USB OTG HS
                DCD     DCMI_IRQHandler                   ; DCMI
                DCD     CRYP_IRQHandler                   ; CRYP crypto
                DCD     HASH_RNG_IRQHandler               ; Hash and Rng
                DCD     FPU_IRQHandler                    ; FPU

__Vectors_End

__Vectors_Size  EQU  __Vectors_End - __Vectors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 Dummy Exception Handlers (infinite loops which can be modified)

NMI_Handler     PROC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B       .
                ENDP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MemManage_Handler\
                PROC
                EXPORT  MemManage_Handler          [WEAK]
                B       .
                ENDP
Bus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Bus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Usage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Usage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SVC_Handler     PROC
                EXPORT  SVC_Handler                [WEAK]
                B       .
                ENDP
DebugMon_Handler\
                PROC
                EXPORT  DebugMon_Handler           [WEAK]
                B       .
                ENDP
PendSV_Handler  PROC
                EXPORT  PendSV_Handler             [WEAK]
                B       .
                ENDP
SysTick_Handler PROC
                EXPORT  SysTick_Handler            [WEAK]
                B       .
                ENDP

De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WWDG_IRQHandler                   [WEAK]
                EXPORT  PVD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AMP_STAM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TC_WK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FLASH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Stream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Stream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Stream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Stream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Stream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Stream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Stream6_IRQHandler           [WEAK]
                EXPORT  AD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TX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RX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RX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SCE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9_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BRK_TIM9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TRG_COM_TIM1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1_EV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1_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2_EV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2_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15_1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TC_Alarm_IRQHandler              [WEAK]
                EXPORT  OTG_FS_WK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8_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Stream7_IRQHandler           [WEAK]
                EXPORT  FSM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DIO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ART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ART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6_DA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7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Stream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Stream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Stream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Stream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TH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TH_WK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2_TX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2_RX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2_RX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2_SCE_IRQHandler               [WEAK]
                EXPORT  OTG_FS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Stream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Stream6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Stream7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6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3_EV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3_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         [WEAK]
                EXPORT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          [WEAK]
                EXPORT  OTG_HS_WK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OTG_HS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CMI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RY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HASH_RNG_IRQHandler               [WEAK]
                EXPORT  FPU_IRQHandler                    [WEAK]

WWDG_IRQHandler
PVD_IRQHandler
TAMP_STAMP_IRQHandler
RTC_WKUP_IRQHandler
FLASH_IRQHandler
RCC_IRQHandler
EXTI0_IRQHandler
EXTI1_IRQHandler
EXTI2_IRQHandler
EXTI3_IRQHandler
EXTI4_IRQHandler
DMA1_Stream0_IRQHandler
DMA1_Stream1_IRQHandler
DMA1_Stream2_IRQHandler
DMA1_Stream3_IRQHandler
DMA1_Stream4_IRQHandler
DMA1_Stream5_IRQHandler
DMA1_Stream6_IRQHandler
ADC_IRQHandler
CAN1_TX_IRQHandler
CAN1_RX0_IRQHandler
CAN1_RX1_IRQHandler
CAN1_SCE_IRQHandler
EXTI9_5_IRQHandler
TIM1_BRK_TIM9_IRQHandler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
TIM1_TRG_COM_TIM11_IRQHandler
TIM1_CC_IRQHandler
TIM2_IRQHandler
TIM3_IRQHandler
TIM4_IRQHandler
I2C1_EV_IRQHandler
I2C1_ER_IRQHandler
I2C2_EV_IRQHandler
I2C2_ER_IRQHandler
SPI1_IRQHandler
SPI2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USART2_IRQHandler
USART3_IRQHandler
EXTI15_10_IRQHandler
RTC_Alarm_IRQHandler
OTG_FS_WKUP_IRQHandler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
TIM8_CC_IRQHandler
DMA1_Stream7_IRQHandler
FSMC_IRQHandler
SDIO_IRQHandler
TIM5_IRQHandler
SPI3_IRQHandler
UART4_IRQHandler
UART5_IRQHandler
TIM6_DAC_IRQHandler
TIM7_IRQHandler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DMA2_Stream1_IRQHandler
DMA2_Stream2_IRQHandler
DMA2_Stream3_IRQHandler
DMA2_Stream4_IRQHandler
ETH_IRQHandler
ETH_WKUP_IRQHandler
CAN2_TX_IRQHandler
CAN2_RX0_IRQHandler
CAN2_RX1_IRQHandler
CAN2_SCE_IRQHandler
OTG_FS_IRQHandler
DMA2_Stream5_IRQHandler
DMA2_Stream6_IRQHandler
DMA2_Stream7_IRQHandler
USART6_IRQHandler
I2C3_EV_IRQHandler
I2C3_ER_IRQHandler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
OTG_HS_WKUP_IRQHandler
OTG_HS_IRQHandler
DCMI_IRQHandler
CRYP_IRQHandler
HASH_RNG_IRQHandler
FPU_IRQHandler

                B       .

                ENDP

                ALIGN

;*******************************************************************************
; User Stack and Heap initialization
;*******************************************************************************
                 IF      :DEF: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ALIGN

                 ENDIF

                 END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2.gcc: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startup_stm32f40_41xxx.s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MCD Application Team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6.1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1-October-2015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TM32F40xxx/41xxx Devices vector table for GCC based toolchain.
  *            This module performs:
  *                - Set the initial SP
  *                - Set the initial PC == Reset_Handler,
  *                - Set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s ISR address
  *                - Configure the clock system and the external SRAM mounted on
  *                  STM324xG-EVAL board to be used as data memory (optional,
  *                  to be enabled by user)
  *                - Branches to main in the C library (which eventually
  *                  calls main()).
  *            After Reset the Cortex-M4 processor is in Thread mode,
  *            priority is Privileged, and the Stack is set to Main.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 2015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Licensed under MCD-ST Liberty SW License Agreement V2,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http://www.st.com/software_license_agreement_liberty_v2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
  */

  .syntax unified
  .cpu cortex-m4
  .fpu softvfp
  .thumb

.global  g_pfnVectors
.global  Default_Handler

/* start address for the initialization values of the .data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sidata
/* start address for the .data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sdata
/* end address for the .data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edata
/* start address for the .bss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sbss
/* end address for the .bss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ebss
/* stack used for SystemInit_ExtMemCtl; always internal RAM used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first
*          starts execution following a reset event. Only the absolutely
*          necessary set is performed, after which the application
*          supplied main() routine is called.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section  .text.Reset_Handler
  .weak  Reset_Handler
  .type  Reset_Handler, %function
Reset_Handler:

/* Copy the data segment initializers from flash to SRAM */
  movs  r1, #0
  b  LoopCopyDataInit

CopyDataInit:
  ldr  r3, =_sidata
  ldr  r3, [r3, r1]
  str  r3, [r0, r1]
  adds  r1, r1, #4

LoopCopyDataInit:
  ldr  r0, =_sdata
  ldr  r3, =_edata
  adds  r2, r0, r1
  cmp  r2, r3
  bcc  CopyDataInit
  ldr  r2, =_sbss
  b  LoopFillZerobss
/* Zero fill the bss segment. */
FillZerobss:
  movs  r3, #0
  str  r3, [r2], #4

LoopFillZerobss:
  ldr  r3, = _ebss
  cmp  r2, r3
  bcc  FillZerobss

ldr r2, = _sccmram
  b LoopFillZeroCcm
/* Zero fill the CCM segment */
FillZeroCcm:
  movs r3, #0
  str  r3, [r2]
  adds r2, r2, #4

LoopFillZeroCcm:
  ldr r3, = _eccmram
  cmp r2, r3
  bcc FillZeroCcm

/* Call the clock system intitialization function.*/
  bl  SystemInit
/* Call static constructors */
    bl __libc_init_array
/* Call the application's entry point.*/
  bl  main
  bx  lr
.size  Reset_Handler, .-Reset_Handler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n
*         unexpected interrupt.  This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preserving
*         the system state for examination by a debugg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ection  .text.Default_Handler,"ax",%progbits
Default_Handler:
Infinite_Loop:
  b  Infinite_Loop
  .size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
*
* The minimal vector table for a Cortex M3. Note that the proper constructs
* must be placed on this to ensure that it ends up at physical address
* 0x0000.0000.
*
*******************************************************************************/
   .section  .isr_vector,"a",%progbits
  .type  g_pfnVectors, %object
  .size  g_pfnVectors, .-g_pfnVectors

g_pfnVectors:
  .word  _estack
  .word  Reset_Handler
  .word  NMI_Handler
  .word  HardFault_Handler
  .word  MemManage_Handler
  .word  BusFault_Handler
  .word  UsageFault_Handler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SVC_Handler
  .word  DebugMon_Handler
  .word  0
  .word  PendSV_Handler
  .word  SysTick_Handler

  /* External Interrupts */
  .wor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
  .word     PVD_IRQHandler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ion */
  .word     TAMP_STAMP_IRQHandler             /* Tamper and TimeStamps through the EXTI line */
  .word     RTC_WKUP_IRQHandler               /* RTC Wakeup through the EXTI line */
  .word     FLASH_IRQHandler                  /* FLASH                        */
  .word     RCC_IRQHandler                    /* RCC                          */
  .word     EXTI0_IRQHandler                  /* EXTI Line0                   */
  .word     EXTI1_IRQHandler                  /* EXTI Line1                   */
  .word     EXTI2_IRQHandler                  /* EXTI Line2                   */
  .word     EXTI3_IRQHandler                  /* EXTI Line3                   */
  .word     EXTI4_IRQHandler                  /* EXTI Line4                   */
  .word     DMA1_Stream0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0                */
  .wor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1                */
  .word     DMA1_Stream2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2                */
  .word     DMA1_Stream3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3                */
  .word     DMA1_Stream4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4                */
  .word     DMA1_Stream5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5                */
  .word     DMA1_Stream6_IRQHandler           /* DMA1 Stream 6                */
  .word     ADC_IRQHandler                    /* ADC1, ADC2 and ADC3s         */
  .word     CAN1_TX_IRQHandler                /* CAN1 TX                      */
  .word     CAN1_RX0_IRQHandler               /* CAN1 RX0                     */
  .word     CAN1_RX1_IRQHandler               /* CAN1 RX1                     */
  .word     CAN1_SCE_IRQHandler               /* CAN1 SCE                     */
  .word     EXTI9_5_IRQHandler                /* External Line[9:5]s          */
  .word     TIM1_BRK_TIM9_IRQHandler          /* TIM1 Break and TIM9          */
  .word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          /* TIM1 Update and TIM10        */
  .word     TIM1_TRG_COM_TIM11_IRQHandler     /*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and TIM11 */
  .word     TIM1_CC_IRQHandler                /* TIM1 Capture Compare         */
  .word     TIM2_IRQHandler                   /* TIM2                         */
  .word     TIM3_IRQHandler                   /* TIM3                         */
  .word     TIM4_IRQHandler                   /* TIM4                         */
  .word     I2C1_EV_IRQHandler                /* I2C1 Event                   */
  .word     I2C1_ER_IRQHandler                /* I2C1 Error                   */
  .word     I2C2_EV_IRQHandler                /* I2C2 Event                   */
  .word     I2C2_ER_IRQHandler                /* I2C2 Error                   */
  .word     SPI1_IRQHandler                   /* SPI1                         */
  .word     SPI2_IRQHandler                   /* SPI2                         */
  .word     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                       */
  .word     USART2_IRQHandler                 /* USART2                       */
  .word     USART3_IRQHandler                 /* USART3                       */
  .word     EXTI15_10_IRQHandler              /* External Line[15:10]s        */
  .word     RTC_Alarm_IRQHandler              /* RTC Alarm (A and B) through EXTI Line */
  .word     OTG_FS_WKUP_IRQHandler            /* USB OTG FS Wakeup through EXTI line */
  .word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         /* TIM8 Break and TIM12         */
  .word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 TIM8 Update and TIM13        */
  .word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     /* TIM8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and TIM14 */
  .word     TIM8_CC_IRQHandler                /* TIM8 Capture Compare         */
  .word     DMA1_Stream7_IRQHandler           /* DMA1 Stream7                 */
  .word     FSMC_IRQHandler                   /* FSMC                         */
  .word     SDIO_IRQHandler                   /* SDIO                         */
  .word     TIM5_IRQHandler                   /* TIM5                         */
  .word     SPI3_IRQHandler                   /* SPI3                         */
  .word     UART4_IRQHandler                  /* UART4                        */
  .word     UART5_IRQHandler                  /* UART5                        */
  .word     TIM6_DAC_IRQHandler               /* TIM6 and DAC1&2 underrun errors */
  .word     TIM7_IRQHandler                   /* TIM7                         */
  .wor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0                */
  .word     DMA2_Stream1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1                */
  .word     DMA2_Stream2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2                */
  .word     DMA2_Stream3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3                */
  .word     DMA2_Stream4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4                */
  .word     ETH_IRQHandler                    /* Ethernet                     */
  .word     ETH_WKUP_IRQHandler               /* Ethernet Wakeup through EXTI line */
  .word     CAN2_TX_IRQHandler                /* CAN2 TX                      */
  .word     CAN2_RX0_IRQHandler               /* CAN2 RX0                     */
  .word     CAN2_RX1_IRQHandler               /* CAN2 RX1                     */
  .word     CAN2_SCE_IRQHandler               /* CAN2 SCE                     */
  .word     OTG_FS_IRQHandler                 /* USB OTG FS                   */
  .word     DMA2_Stream5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5                */
  .word     DMA2_Stream6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6                */
  .word     DMA2_Stream7_IRQHandler           /* DMA2 Stream 7                */
  .word     USART6_IRQHandler                 /* USART6                       */
  .word     I2C3_EV_IRQHandler                /* I2C3 event                   */
  .word     I2C3_ER_IRQHandler                /* I2C3 error                   */
  .word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         /* USB OTG HS End Point 1 Out   */
  .word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          /* USB OTG HS End Point 1 In    */
  .word     OTG_HS_WKUP_IRQHandler            /* USB OTG HS Wakeup through EXTI */
  .word     OTG_HS_IRQHandler                 /* USB OTG HS                   */
  .word     DCMI_IRQHandler                   /* DCMI                         */
  .word     CRYP_IRQHandler                   /* CRYP crypto                  */
  .word     HASH_RNG_IRQHandler               /* Hash and Rng                 */
  .word     FPU_IRQHandler                    /* FPU                          */

/*******************************************************************************
*
* Provide weak aliases for each Exception handler to the Default_Handler.
* As they are weak aliases, any function with the same name will override
* this definition.
*
*******************************************************************************/
   .weak      NMI_Handler
   .thumb_set NMI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HardFault_Handler
   .thumb_set HardFault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MemManage_Handler
   .thumb_set MemManage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BusFault_Handler
   .thumb_set BusFault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geFault_Handler
   .thumb_set UsageFault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VC_Handler
   .thumb_set SVC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ebugMon_Handler
   .thumb_set DebugMon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PendSV_Handler
   .thumb_set PendSV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ysTick_Handler
   .thumb_set SysTick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WWDG_IRQHandler
   .thumb_set WWDG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PVD_IRQHandler
   .thumb_set PVD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AMP_STAMP_IRQHandler
   .thumb_set TAMP_STAMP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RTC_WKUP_IRQHandler
   .thumb_set RTC_WKUP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FLASH_IRQHandler
   .thumb_set FLASH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RCC_IRQHandler
   .thumb_set RC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0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1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2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3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4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Stream0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Stream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Stream1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Stream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Stream2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Stream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Stream3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Stream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Stream4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Stream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Stream5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Stream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Stream6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Stream6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ADC_IRQHandler
   .thumb_set AD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1_TX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1_TX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1_RX0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1_RX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1_RX1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1_RX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1_SCE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1_SCE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9_5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9_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_BRK_TIM9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_BRK_TIM9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_UP_TIM1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_TRG_COM_TIM11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_TRG_COM_TIM1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_CC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_C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2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3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4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1_EV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1_EV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1_ER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1_ER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2_EV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2_EV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2_ER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2_ER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PI1_IRQHandler
   .thumb_set SPI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PI2_IRQHandler
   .thumb_set SPI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RT1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RT2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RT3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15_10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15_1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RTC_Alarm_IRQHandler
   .thumb_set RTC_Alarm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OTG_FS_WKUP_IRQHandler
   .thumb_set OTG_FS_WKUP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8_TRG_COM_TIM1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8_CC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8_C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Stream7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Stream7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FSMC_IRQHandler
   .thumb_set FSM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DIO_IRQHandler
   .thumb_set SDIO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5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PI3_IRQHandler
   .thumb_set SPI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ART4_IRQHandler
   .thumb_set UART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ART5_IRQHandler
   .thumb_set UART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6_DAC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6_DA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7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7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Stream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Stream1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Stream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Stream2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Stream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Stream3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Stream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Stream4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Stream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TH_IRQHandler
   .thumb_set ETH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TH_WKUP_IRQHandler
   .thumb_set ETH_WKUP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2_TX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2_TX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2_RX0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2_RX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2_RX1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2_RX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2_SCE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2_SCE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OTG_FS_IRQHandler
   .thumb_set OTG_FS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Stream5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Stream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Stream6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Stream6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Stream7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Stream7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RT6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6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3_EV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3_EV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3_ER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3_ER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
   .thumb_set OTG_HS_EP1_OUT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
   .thumb_set OTG_HS_EP1_IN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OTG_HS_WKUP_IRQHandler
   .thumb_set OTG_HS_WKUP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OTG_HS_IRQHandler
   .thumb_set OTG_HS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CMI_IRQHandler
   .thumb_set DCMI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RYP_IRQHandler
   .thumb_set CRYP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HASH_RNG_IRQHandler
   .thumb_set HASH_RNG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FPU_IRQHandler
   .thumb_set FPU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首先看简介: //主要做的事情:初始化栈指针(SP),程序计数器,设置中断向量表,配置时钟系统和外部SRAM挂载。。。最后跳转至main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startup_stm32f40_41xxx.s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MCD Application Team   <font color="#ff0000"> // 作者是同一个Team</font>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6.1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1-October-2015
  * @brief     STM32F40xxx/41xxx Devices vector table for GCC based toolchain.
  *            This module performs:
  *                - Set the initial SP
  *                - Set the initial PC == Reset_Handler,
  *                - Set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s ISR address
  *                - Configure the clock system and the external SRAM mounted on
  *                  STM324xG-EVAL board to be used as data memory (optional,
  *                  to be enabled by user)
  *                - Branches to main in the C library (which eventually
  *                  calls main()).
  *            After Reset the Cortex-M4 processor is in Thread mode,
  *            priority is Privileged, and the Stack is set to Main.
  ******************************************************************************

楼主:
上面是MDK版提示用户可以设置栈大小

楼主:
GCC startup的中断向量表:

楼主:
MDK采用的中断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