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C230的uart复用问题

楼主(2021-06-24):
请问一下各位大大,NUC230的GPIO复用成为UART时,必须去设置不同的IO复用在UART上,我看工程范例中写到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想问为什么要如此操作,可以改写成下面方式执行嘛?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网友A(2023-10-24):
我滴个天,全是寄存器操作啊?

网友B:
其实应该是要开启复用时钟了吧

网友C:
不会,你咋不用库函数的方式去写啊?

网友D:
直接还是用官方的例程吧,自己写太费劲了

网友E:
你改完试试呗,这个也就是编译一下的事儿

网友F:
为啥啊?上面那段话你也没执行啊?上面的应该是配置时钟呢吧,我猜

网友G:
你还是都加上吧,不费劲,不然出现问题很难定位啊

网友H:
我觉得应该是为了清除寄存器操作吧,这是

网友I:
感觉你直接这么写应该也是可以

网友J:
最好还是写完试试,这样的话知道程序是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