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031K 如何 Read/Write EEPROM(AT24C02C)

楼主(2021-06-24):
目前找了 Sample Code 是以 I2C_SingleByte_Master 為範例

結果跑出來的如下:

+--------------------------------------------------------+
| I2C Driver Sample Code for Single Byte Read/Write Test |
| Needs to work with I2C_Slave sample code               |
|   24C02C                                                              |
| I2C Master (I2C1) <---> I2C Slave(I2C1)                |
| !! This sample code requires two borads to test !!     |
+--------------------------------------------------------+

Configure I2C1 as Master
The I/O connection to I2C1
I2C1_SDA(PG.3), I2C1_SCL(PG.2)    <<-----------------------------------我只改這裡

I2C clock 100000 Hz

當機在這地方 !

//=================

請問我找的 Sample Code 對嗎 ?  可以給我建議去那找類似的 Sample Code ?

PS .M051 我使用24LC64 時測試 Sample Code 是 OK 的!

网友A:
不如自己用IO写读写时序,另外网上有很多IO模拟的,移植超级方便,比直接用硬件收发的容易。

网友B:
这个型号很常见啊,应该没啥难度啊。

网友C:
BSP有原生代码,可以先测试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如自己用IO写读写时序,另外网上有很多IO模拟的,移植超级方便,比直接用硬件收发的容易。 ...

对,我也是用IO模拟,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E:
This sample code requires two borads to test

你是说提示你这个么?

网友F(2021-08-06):
只是这样看 没有什么结果

网友G:
有时候时序是一个很娇气的东西

网友H:
没有读写过这个部件

网友I:
是不是时钟不准导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