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BOOST电路烧三极管原因分析

楼主(2021-06-24):
下面图中的BUCK-BOOST电路,通过SWOUTY的PWM信号产生一个大概 -21V的 VBATL_VBAT和-81的 VBATH,给语音芯片供电。
原厂参考设计的电容CS1推荐的是X7R材质的,但是实际使用时,电容CS1选用的是Y5V材质的。
在板子温度过高时,或者直接用热风枪吹电容CS1,三极管Q6会烧掉,CS1直接取掉也会烧三极管Q6,把CS1换成X7R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分析可能是电容CS1 Y5V材质受温度影响,高温下容值减小导致。
现在就是想不通电容CS1的作用,为什么它会影响到烧三极管Q6,哪位大神能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Q6的基极电流基本与SWOUTY脚电流相等,检查下看是不是这个电流不够造成Q6未能完全导通。

网友B:
开关速度变慢了,处在线性放大区的时间更长,导致发热烧毁;
好抠,换X7R的能贵多少钱?
可以把5.1R的电阻尽量改大些,会更安全。

@lfc315 :感谢!是不是这样理解:PWM信号SWOUTY变化瞬间,电容CS1两端的电压保持不变,SWOUTY由0变为3.3V时,CS1下端电压由0变为3.3V,上端电压瞬间被抬高,加快Q6截止。SWOUTY由3.3V变为0V时,CS1下端电压由3.3变为0V,上端电压瞬间被拉低,加快Q6导通,避免Q6长时间工作在放大区发热。
@baker0502 :你可以了解下三极管基极加速电容的相关知识。你这个可能是前级的输出电阻较大同时三极管电流较大,所以容量用得比较大
能具体分析一下为什么CS1会导致线性放大区的时间变长了吗? 关于用Y5V的电容,不是因为扣故意的,就是因为没了解到CS1的作用,没有重视,库里刚好有Y5V的就直接用了。
Q6换SOT89封装就更保险

网友C:
感觉这点路设计得不是很好,对PWM信号源和CS1的要求比较高,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s1不要接 ,百害无利。NPN设计得不好。

感觉电路确实没有亮点,这种电路估计是边调试边改,凑合出来的

楼主:
附上datasheet,这个电路是SLIC芯片的参考设计推荐的,产生负的高电压供SLIC芯片工作以及驱动电话机。

@lfc315 :SWISY是检测Q6的电流的,datasheet没给出具体阈值和计算方法,RCS1原厂给的HDK原理图上是5.11K,datasheet上是3.01K,不知道怎么回事。确实,RCS1改大了,SWISY检测到的电流偏小,有可能Q6过流了控制端还没动作。。。这个地方确实可能有问题。。。
@baker0502 :为啥5.11k电阻跟推荐的不一样,是怎么算的
@lfc315 :我图中的Q6也是SOT223封装的,Q5是SOT23封装,这两个和PDF里面是一样的没改动,烧的是Q6
PDF里面的三极管是SOT223封装的

网友C:
“RCS1改大了,SWISY检测到的电流偏小,有可能Q6过流了控制端还没动作。。。这个地方确实可能有问题。。。 ”

这样看,你电路肯定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