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已解决

楼主(2021-06-24):
MIMI58ZDE
使用了P3.5,P3.2两个端口连接外部按键.

P3.5下降沿可以正常触发中断服务.P3.2却不行,就很奇怪.

P3.2在仿真界面可以看到P3_PIN寄存器对应位有变化.
INTEN对应位置已经是能,
INTSRC = 4说明PIN2中断标志也有置位,但是触发不了中断服务.

NVIC也已经使能因为P3.5是完全正常的.
P3.2就是不行
请问是什么原因?@奔跑的牛

/*---------------------------------------------GPIO P3------------------------------------------------*/
    SYS->P3_MFP &= ~(SYS_MFP_P35_Msk | SYS_MFP_P34_Msk | SYS_MFP_P32_Msk );
    SYS->P3_MFP |= ( SYS_MFP_TYPE_Msk(2)|SYS_MFP_TYPE_Msk(5)|SYS_MFP_TYPE_Msk(4)
                               |SYS_MFP_P35_GPIO | SYS_MFP_P34_GPIO | SYS_MFP_P32_GPIO);

  GPIO_SetMode(P3,BIT0,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3,BIT2|BIT4|BIT5,GPIO_MODE_INPUT);

   P3->INTTYPE = 0;
   P3->INTEN = (BIT2)|((BIT2)<<16);

  P3->DBEN = BIT2|BIT4|BIT5; //input filter

   //GPIO_SET_DEBOUNCE_TIME(GPIO_DBCTL_DBCLKSRC_HCLK, GPIO_DBCTL_DBCLKSEL_8);

   NVIC_EnableIRQ(GPIO234_IRQn); //

下图是单独测试P3.2的情况,无法触发中断

楼主:
不知是什么坑

网友A:
算不算BUG不好说。但是可以用中断的,P32有INT0的功能,映射为INT0中断是没有问题的,P52是INT1,一样的使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不算BUG不好说。但是可以用中断的,P32有INT0的功能,映射为INT0中断是没有问题的,P52是INT1,一样的使 ...

是的,使用外部中断模式没问题,GPIO中断就不行.

楼主:
P3.2的中断事件触发的不是GPIO234,而是EXINT0,单独弄了一个中断向量.
不能用GPIO只能用EIN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