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极限在晶体管电路分析中的应用

楼主(2021-06-24):
请版主,删除此贴。不参加活动了。 @xyz549040622

网友A:
其实,就是深度负反馈(T远大于1,理想为无穷大)所致。

这样的话,Ib很小,理想趋于零。那么其结果就是显然的。

网友B:
还好现在的三极管放大倍数可以做到足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现在的三极管放大倍数可以做到足够大。

我承认单管放大倍数不够大,但是搞懂其原理后就可以像运放一样无脑堆增益。
这是单管加有源负载,比单管增益高

这是无脑堆增益版,黑田彻双管反相放大器

增益堆的越高,约接近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深度负反馈(T远大于1,理想为无穷大)所致。

这样的话,Ib很小,理想趋于零。那么其结果就是显 ...

我看了西北模电王关于学习方法的回答

借助工具的帮助,可以完成定量计算,但是略显笨重,没搞清楚原理。从而不能游刃有余的去改进电路。
一直在寻找能够帮助自己进行定性分析的数学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也玩晶体管,建个TDA2822模型,后级部分我简化变更,部分用分段电流源,以使耗电流符合实际。这颗的 ...

我模电水平还不高,还得向大神学习,功率放大器还没研究呢马上就要研究分立元器件的前置放大器。黑田彻的非反相放大器输入阻抗不行。无意中找到个麦克风的前置放大器的视频。你有什么书推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模电水平还不高,还得向大神学习,功率放大器还没研究呢马上就要研究分立元器件的前置放大器。黑田彻的 ...

把这个视频链接出来,我也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视频链接出来,我也学习学习

视频来源: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X4y1N79N?from=search&seid=5931084472813487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