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C32L136 无法进入外部中断

楼主(2021-06-24):
求助!!!各位大哥们!!!同一份工程文件在Keil IDE下,编译后,能够正常运行,但是通过 ARM DS-5编译后,无法正常进入外部中断

1. 通过查看配置的中断相关寄存器,寄存器是配置成功的

网友A:
ARM DS-5是啥?

网友B:
你是非主流啊

楼主:
eclipse DS-5 IDE

楼主:
问题解决了,eclipse 的工程配置下,默认编译时会移除没有使用部分,导致中断回调函数被移除,无法正常进入中断回调函数中,去掉该选项配置,就可以正常使用,但明明重写了中断函数,却被认为时没有使用的部分,这个还有待研究。

@longggggg :补充一点,官方系统库用weak定义没问题,只需要在实现中断函数的位置,重新用extern定义就可以了
@martinhu :刚刚弄懂,是这样的,官方系统库提供的自定义中断函数采用了weak定义,而不是extern,导致外部重写时,并不是重写该中断函数,而是仅仅定义一个普通函数。 在中断回调中,无法正常调用,那么重写函数也就没有被使用,所以被编译器优化去掉了
是不是因为有w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