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AQ0110_擦除FLASH零等待区期间需注意事项

楼主(2021-06-24):
Questions有零等待区的MCU系列,在擦除零等待区时需注意事项?
Answer
FLASH擦除操作,如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会导致程序跑飞出错:
1.     擦除的是零等待区;
2.     擦除过程中CPU有以下顺序的动作,零等待区取指令->非零等待区取指令。
例如:擦除一个零等待区扇区,擦除开始后,程序会去检查FLASH忙的标志(检查标志这句代码位于零等待区),然后中断正常响应,如果中断函数有非零等待区的代码,此时就会出错。
解法1:调用擦除操作前后,操作中断使能的开关,如下:

__disable_irq();

Erase();

__enable_irq();

解法2:保证芯片在擦除期间所有执行的函数代码都位于零等待区。
类型:MCU应用
适用型号:AT32F413, AT32F403, AT32F403A, AT32F407
主功能:FLASH
次功能:

网友A:
啊,这个不说的话,又是一头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