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AQ0102--双CAN配置

楼主(2021-06-24):
Questions双CAN如何配置?
Answer
注:本FAQ对应的代码是基于雅特力提供的V2.x.x 板级支持包(BSP)而开发,对于其他版本BSP,需要注意使用上的区别。
此代码基于BSP的DEMO程序 \examples\can\communication_mode修改,CAN1使用PA11/PA12,CAN2使用PB12/PB13。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can_gpio_config();

   can_configuration();

  while(1)

  {

     can_transmit_data();

     at32_led_toggle(LED4);

     delay_sec(1);

  }

}

GPIO配置:

static void can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an1 t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2;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can2 t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3;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 can1 r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1;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can2 rx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2;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

CAN配置:

static void can_configuration(void)

{

  can_base_type  can_base_struct;

   can_baudrate_type can_baudrate_struct;

   can_filter_init_type can_filter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CAN1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CAN2_PERIPH_CLOCK, TRUE);

  /* can1 base init */

   can_default_para_init(&can_base_struct);

   can_base_struct.mode_selection = CAN_MODE_COMMUNICATE;

   can_base_struct.ttc_enable = FALSE;

   can_base_struct.aebo_enable = TRUE;

   can_base_struct.aed_enable = TRUE;

   can_base_struct.prsf_enable = FALSE;

   can_base_struct.mdrsel_selection = CAN_DISCARDING_FIRST_RECEIVED;

   can_base_struct.mmssr_selection = CAN_SENDING_BY_ID;

   can_base_init(CAN1, &can_base_struct);

  /* can2 base  init */

   can_base_init(CAN2, &can_base_struct);

  /* can  baudrate, set baudrate = pclk/(baudrate_div *(3 + bts1_size + bts2_size)) */

   can_baudrate_struct.baudrate_div = 10;

   can_baudrate_struct.rsaw_size = CAN_RSAW_1TQ;

   can_baudrate_struct.bts1_size = CAN_BTS1_8TQ;

   can_baudrate_struct.bts2_size = CAN_BTS2_3TQ;

  /* can1  baudrate = (240/2)MHz/(10 *(3 + 7 + 2)) = 1MHz */

   can_baudrate_set(CAN1, &can_baudrate_struct);

  /* can2  baudrate = (240/2)MHz/(10 *(3 + 7 + 2)) = 1MHz */

   can_baudrate_set(CAN2, &can_baudrate_struct);

  /* can1 filter  init */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activate_enable = TRUE;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mode = CAN_FILTER_MODE_ID_MASK;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fifo = CAN_FILTER_FIFO0;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number = 0;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bit = CAN_FILTER_32BIT;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id_high = 0;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id_low = 0;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mask_high = 0;

   can_filter_init_struct.filter_mask_low = 0;

   can_filter_init(CAN1, &can_filter_init_struct);

  /* can1 filter  init */

   can_filter_init(CAN2, &can_filter_init_struct);

  /* can  interrupt config */

   nvic_irq_enable(USBFS_L_CAN1_RX0_IRQn, 0x00, 0x00);

   nvic_irq_enable(CAN1_SE_IRQn, 0x00, 0x00);

   nvic_irq_enable(CAN2_RX0_IRQn, 0x00, 0x01);

   nvic_irq_enable(CAN2_SE_IRQn, 0x00, 0x01);

   can_interrupt_enable(CAN1, CAN_RF0MIEN_INT, TRUE);

   can_interrupt_enable(CAN1, CAN_ETRIEN_INT, TRUE);

   can_interrupt_enable(CAN1, CAN_EOIEN_INT, TRUE);

   can_interrupt_enable(CAN2, CAN_RF1MIEN_INT, TRUE);

   can_interrupt_enable(CAN2, CAN_ETRIEN_INT, TRUE);

   can_interrupt_enable(CAN2, CAN_EOIEN_INT, TRUE);

}

中断处理函数:

/* can1 interrupt function rx0 */

void USBFS_L_CAN1_RX0_IRQHandler (void)

{

   can_rx_message_type rx_message_struct;

   if(can_flag_get(CAN1,CAN_RF0MN_FLAG) != RESET)

  {

     can_message_receive(CAN1, CAN_RX_FIFO0, &rx_message_struct);

     if(rx_message_struct.standard_id == 0x400)

       at32_led_toggle(LED1);

    else

      at32_led_toggle(LED3);

  }

}

/* can1 interrupt function rx0 */

void CAN1_SE_IRQHandler(void)

{

  __IO uint32_t  err_index = 0;

   if(can_flag_get(CAN1,CAN_ETR_FLAG) != RESET)

  {

    err_index =  CAN1->ests & 0x70;

     can_flag_clear(CAN1, CAN_ETR_FLAG);

    if(err_index  == 0x00000010)

    {

       can_reset(CAN1);

       can_configuration();

    }

  }

}

/* can2 interrupt function rx0 */

void CAN2_RX0_IRQHandler (void)

{

   can_rx_message_type rx_message_struct;

   if(can_flag_get(CAN2,CAN_RF1MN_FLAG) != RESET)

  {

     can_message_receive(CAN2, CAN_RX_FIFO0, &rx_message_struct);

     if(rx_message_struct.standard_id == 0x400)

       at32_led_toggle(LED2);

    else

       at32_led_toggle(LED3);

  }

}

/* can2 interrupt function rx0 */

void CAN2_SE_IRQHandler(void)

{

  __IO uint32_t  err_index = 0;

   if(can_flag_get(CAN2,CAN_ETR_FLAG) != RESET)

  {

    err_index =  CAN2->ests & 0x70;

     can_flag_clear(CAN2, CAN_ETR_FLAG);

    if(err_index  == 0x00000010)

    {

       can_reset(CAN2);

       can_configuration();

    }

  }

}

CAN发送配置:

static void can_transmit_data(void)

{

  uint8_t  transmit_mailbox;

   can_tx_message_type tx_message_struct;

   tx_message_struct.standard_id = 0x400;

   tx_message_struct.extended_id = 0;

   tx_message_struct.id_type = CAN_ID_STANDARD;

   tx_message_struct.frame_type = CAN_TFT_DATA;

   tx_message_struct.dlc = 8;

   tx_message_struct.data[0] = 0x11;

   tx_message_struct.data[1] = 0x22;

   tx_message_struct.data[2] = 0x33;

   tx_message_struct.data[3] = 0x44;

   tx_message_struct.data[4] = 0x55;

   tx_message_struct.data[5] = 0x66;

   tx_message_struct.data[6] = 0x77;

   tx_message_struct.data[7] = 0x88;

   transmit_mailbox = can_message_transmit(CAN1, &tx_message_struct);

   while(can_transmit_status_get(CAN1,  (can_tx_mailbox_num_type)transmit_mailbox) != CAN_TX_STATUS_SUCCESSFUL);

   transmit_mailbox = can_message_transmit(CAN2, &tx_message_struct);

   while(can_transmit_status_get(CAN2,  (can_tx_mailbox_num_type)transmit_mailbox) != CAN_TX_STATUS_SUCCESSFUL);

}

类型:MCU应用
适用型号:AT32F403A, AT32F407, AT32F413
主功能:CAN
次功能:

网友A:
有CAN-FD就好了。

网友B:
这个片子一共有几个CAN?

网友C:
一共两个CAN,都是完全独立的。

网友D:
如果使用双CAN的话,是不是会好一些?

网友E:
两个CAN特别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使用双CAN的话,是不是会好一些?

是相互独立的两个CAN,视具体应用而定,双CAN的话,报文传输效率是会明显优于单CA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