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

楼主(2021-06-25):
线圈24V触点交流220V30A的继电器,想用ULN2003驱动是否耐用、稳定?很多用光耦隔离驱动继电器会比ULN2003更稳定更耐用吗?

网友A:
直接用9014三极管就行了吧50V耐压能扛得住

网友B:
SS8050就够了,搞那么复杂。

网友C:
ULN2003 必须好用啊

网友C:
但是你也要看下继电器规格书,线圈功耗 电流多少
7个一起用是不是够, 是不是全开,电流最好是留点余量

网友D:
220V 30A的继电器看驱动电流,ULN2003总计7路,每路都同时驱动200余mA长期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使用三极管不是不可以,但是7路加起来,再加上续流二极管体积就大了,所以,还得看你的30A继电器线圈工作电流来定,否则没参考的基础啊;

网友E:
需要考察继电器线包的额定工作电流,需要小于ULN2003的额定带载电流才能用。多路继电器驱动的话,还需考虑总电流不能超出2003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