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制造展示]
DIY的LCR表,非开源

楼主:
1、多量程切换,从1Ω到1MΩ的量程电阻,倍率10;
2、放大电路采用2个4运放分别组成的Zx和R两端的仪表放大器;
3、频率可以设置为100Hz,1K,5K,10K,25K,50K,100K;
4、加入串联和并联模型的计算;
5、开路清零寄生电容,短路清零线电阻;
6、增益调节因芯片选型失败,导致无法程控激励电平,无法程控Zx和R两端的增益,下一步待完善。
测量精度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跟我这不知名的万用表对比了下,还可以。
手头没有高精度的电阻电容,也没有高精度的电桥;
电容,测量个10pf的没问题,小数点后面1位在动;手头比较大的也就1000uF,改天找个大的测试下。
电阻 ,小电阻能精确到1mΩ;大电阻并联模型测试20M,还行。
电感,手头没几个感值,几个uH到mH没啥问题,

下面上图

等买的开尔文夹到了再补充一下。。。
屏幕第一行 依次是量程电阻,测试频率,S --- 串联模型,  P --- 并联模型

第二行 Q
第三行 ESR;
第四行 R/C/L

电阻 22M

3.3M

750k

430k

56k

4.7k

390Ω

10nF

10pf

24Ω

0.1Ω

网友A(2021-06-25):
有点像许老师电桥,显示改成O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许老师电桥,显示改成OLED

他那个用的硬件鉴相,我一直没搞懂这部分,所以用的fft算法,软件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那个用的硬件鉴相,我一直没搞懂这部分,所以用的fft算法,软件实现的。 ...

许老师那个电路还是比较好懂的,不过我更喜欢FFT的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许老师那个电路还是比较好懂的,不过我更喜欢FFT的电桥,

精度能达到就好了吧

网友B:
除精度外,我更追求电路的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