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请问一下,mini58的AD不正常?

楼主(2021-06-25):
mini58的AD不正常,采样数据不会出现0x100~0x180之间采样数值?不知为什么。

网友A:
看看AD是不是有增益设置之类的,如果有也有可能不准确

网友B:
量下AVDD电压值及输入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C:
参考电压是不是没设置好

网友D:
配置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