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3.2端口无法触发中断???

楼主(2021-06-25):
使用了P3.5,P3.2两个端口连接外部按键.

P3.5下降沿可以正常触发中断

网友A:
这个你得查一下手册,看看外部中断都在那些IO上

网友B(2021-10-25):
P3.2 是 INT0,按GPIO中断配置,是响应INT0 中断。
你把向量表中 INT0 的中断函数名EINT0_IRQHandler,改为 GPIO234_IRQHandler就可以了。

网友C:
P3.2不管作为GPIO还是EINT0,对应的中断向量都是EINT0_IRQn

网友D:
有中断源的 话,应该可以吧

网友E:
两只袜子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