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高速型ADC是否能行?

楼主(2021-06-25):
SAR型ADC能否在逻辑上实现二分查找机制提升转换速度?
比如参考电压Vref = 5V的ADC转换一个4V信号,
第一步首先与Vref/2相比较,大于2.5V就无需再比较2.5V以下的电压了.这就不再需要逐次逼近了,节省了很多时间.
这样一来即使做到16位18位速度也能高不少.

网友A:
想法不错,仔细看原理,SAR型ADC就是二分来比较的,直接比较型ADC也很多,都是高速的,成本很高。

网友B:
SAR本来就是二分查找的啊,12位,比较12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