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有没有程序复位的方法

楼主(2021-06-25):
CH32V103R8T6
有没有程序复位的方法

就是叫什么好呢?复位函数?

网友A:
复位个啥呢?拔电源

网友B:
MCU本身有软复位指令

网友C:
拔电源吧,复位的彻底。

网友D:
软件复位,硬件复位,上电复位。

网友E:
不知道你想干啥,复位对RST引脚操作一下就好了,给个电平就能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想干啥,复位对RST引脚操作一下就好了,给个电平就能复位的

恩,对的,那是常规操作

网友F:
看门狗吧?

网友G(2021-08-18):
拔电源把

网友H:
一般很少程序复位,
可以开启看门狗,应对异常。
想复位的话,不再喂狗就好了

网友C:
内部看门狗和复位指令

网友I(2021-09-22):
软件复位,硬件复位,上电复位,复位方式很多吧

网友J(2021-10-29):
这个真的没有注意的。

网友K:
直接硬复位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需要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