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帖子又应验了-------matlab计算出来的项数多的吓人

楼主(2021-06-25):
我以前发过两次帖子,讲的是用matlab计算套筒放大器的差分增益,不到10个管子,最终差模增益表达式中,多达将近上万个小信号参数:

上图仅仅是计算结果中的一部分而已。

楼主:
刚才我看见有个刚学两年模电的新手,直接碰上面来了:

我的帖子太神了,你不是在已经碰到相关问题,就是在要碰到相关问题的路上,前提是只要你一直学模电。

楼主:
模拟电路就是这么有趣,老少皆宜,中学毕业生也能玩一玩,几乎没有任何门槛。
但是想要精通,没有一二十年的持续学习,恐怕还入不了门。

网友A:
你能不能少扯犊子,就你这还做工程,做个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少扯犊子,就你这还做工程,做个皮吧

你一共在论坛上回复了103次帖子,其中将近有95次是朝我喷粪的。
专业喷子!

网友B:
同样遇到,几十位的整数除几十位的整数,为什么不计算出结果呢?就这样表示着,让人很崩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遇到,几十位的整数除几十位的整数,为什么不计算出结果呢?就这样表示着,让人很崩溃 ...

可能是感觉整数比较精确吧, 特地的把一个小数结果, 变成最接近的两个整数相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