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防爆空调如何选择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1-06-25):
防爆空调是防爆电器的一种,主要用于石油、化工、军事、油库、海洋石油平台等易燃易爆环境的制冷和制热。防爆空调的外观和家用空调的外观差不多。主要是在易燃的或者是高温的工作环境下使用。目前防爆空调的厂家和型号很多。那么我们在选择防爆空调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根据危险场所的危险程度选择防爆空调。
根据GB3836.14-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第14部分:危险场所分类》,危险场所可分为0区、1区和2区。
a0区:爆炸性气体环境连续出现或长期存在的场所。
b1区:正常运行时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环境的地方。
c2区:正常运行时,爆炸性气体环境是不可能的,如果发生,也是偶尔发生,只存在很短时间。
2、根据场所需要的防爆等级来选择防爆空调类别。
电气设备的类别与使用环境密切相关,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别:
类:煤矿用电气设备。
类:除煤矿外的其他爆炸性气体环境。
类隔爆型“d” 的电气设备按最大试验安全间隙,本质安全型“i”的电气设备按最小引燃电流又分为ⅡAⅡBⅡC(ⅡB类使用范围最广,只有氢气、乙炔场所才要求使用ⅡC类。
3、最高表面温度:电气设备在允许范围内最不利条件下运行时,能引起周围爆炸性环境点燃的任何部分或表面的最高温度。
4、引燃温度:可燃性气体或蒸气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在规定条件下被热表面引燃的最低温度。
防爆空调使用注意事项
1、尽量不要更换防爆空调的专用电源线和保险丝,空调的专用电源线必须有断路器或空气开关;
2、最好设置漏电保护器,更好地防止因绝缘损坏造成的漏电危险,漏电保护应在0.1秒内切断;
3、正确使用防爆空调,从启停开始,因为启停要用开关,电源插头一定不能直接插,因为这样可能会对空调系统造成损坏。而且空调工作时,插头直接插拔,可能会产生电弧,造成人身安全事故。而且防爆空调的插头要插紧,否则会因接触不良而损坏空调;
4、防爆空调也是大型电器。当我们的电表容量不足时,不要太幸运。我们应立即增加容量,以避免线路上的重负荷引起火灾;
5、仔细阅读防爆空调说明书,不要随意使用;
6、防爆空调关闭后,3分钟后可以重启,会烧坏压缩机。这是为旧空调准备的,因为即使新空调在3分钟内重启,压缩机也会被设置为不工作。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建议您不要在空调关闭后3分钟内重新启动机器;
7、当听到防爆空调的异常噪音时,应立即关闭电源,通知厂家技术人员继续维修;
8、正确使用防爆空调的相关功能,如防爆空调的定时功能,可以帮助用户省电节能。
以上八项是工业防爆空调安装时的注意事项,正确安装后才能达到良好的防爆效果。因此,我们建议用户在购买防爆空调后,必须要求专业的防爆空调安装人员安装防爆空调,以确保防爆空调在以后的使用中不会出现因安装而导致的故障,从而保证企业的安全生产。
防爆空调使用不当的故障排除方法
1、防爆空调不工作
防爆空调不工作的原因可能是用户忘记插电源插头或者供电系统临时切断,或者电源保险丝烧断。可以查供电情况(有些空调配有漏电保护器,也要查)。插头掉了,就要插上;如果保险丝熔断,应及时更换。
2、防爆空调运行,但室内温度不理想。该故障的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防爆空调室外侧暴露在阳光下。
2)防爆空调室外出风口被杂物堵塞。
3)车间门窗打开或经常打开。
4)车间内可使用电加热器。
5)车间人太多,或者机器发热量大。
6)空气过滤器堵塞,供气量减少。
7)温度调节器应设置在高温。
8)防爆空调设置在通风档,不设置在制冷档。
这些都是不属于故障的假故障,是用户没有仔细阅读产品手册或专业知识书籍,缺乏正确的使用常识而造成的。只要按照要求正确使用空调,这样的故障是可以避免的。
3、防爆空调运行时有一些噪音和气味
空调制冷运行时,或停止运行后,有时会听到轻微的啪喳声。这是由于空调的塑料板等部件随着温度的变化而膨胀收缩的声音,不是故障,不用担心。有时候因为房间里的空气不新鲜或者有异味,被空调吸走送出去,这不是空调的问题。但是,如果气味来自防爆空调,则应仔细检查和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