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 8位单片机有带模数转换功能的么?

楼主(2021-06-25):
如题,寻找一款单片机,8位的,带两路A\D,一路D\A,求型号。

网友A:
到官网,有选型表,很多。

网友B:
看选型表,但带DAC的8位机我没见过。

网友C:
带DAC的型号似乎没有印象,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PWM积分法变相实现DAC。

网友D:
PIC12F1572, 8 PINs 8 bit MCU, 4*ADC(10-bit), 1*DAC(5-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