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TIMA的PWM 无法输出0%和100%

楼主(2021-06-25):
HC32F460 TIMA的PWM 无法输出0%和100%

楼主:
别用TIMA的比较输出模式当PWM用,TIMA只是比较输出模式,跟PWM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A:
TimerA可以用这个寄存器的功能实现输出常高或常低电平,库函数里面也有封装的功能函数。

楼主(点评):
大意了,看漏了,解决了,不过也存在个问题就是毛刺很多不管0%和100%都有,不知道是不是我芯片电源问题

网友A(点评):
@wgh1990 换个电源供电试试

网友B:
可以的,没设置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imerA可以用这个寄存器的功能实现输出常高或常低电平,库函数里面也有封装的功能函数。

...

你好,这个端口控制寄存器TIMRA_PCONR在哪个文件修改,目前也没找到。
将TimerA 的pwm波,配置为0或100的占空比,会出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端口控制寄存器TIMRA_PCONR在哪个文件修改,目前也没找到。
将TimerA 的pwm波,配置为0或100的 ...

timerA有库函数啊

网友D(2021-08-06):
这种输出就是一条直线了啊

网友E:
这还是pwm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