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实现单片机的4-20mA电流隔离输出?

楼主(2021-06-25):
在TI的官网上可以找到基于XTR111的4-20mA电流隔离输出的方案。其通过电容隔离芯片将数字信号隔离传输,隔离后的数字信号通过DAC芯片DAC8551和基准芯片REF5050A实现模拟量输出,最后通过一个接口芯片XTR111实现4-20mA电流输出。如下图:

上述方案特点:
1、需要四个芯片,系统集成度不高
2、成本高
3、精度控制难度大

除了TI的方案,客益电子推出的PAC方案GP8301也可以实现4-20mA的高精度输出。GP8301为一个将0-100% 占空比的PWM信号转0-20mA的驱动芯片,内置了50PPM/℃的高精度电压基准,一个12Bit DAC,一个4-20mA电路。并且,GP8301具有开路检测功能,通过Alarm端口进行反馈。在需要隔离的应用中,只需要在前级增加一个普通的光耦即可以实现电气隔离。如下图:

客益电子的PAC 4-20mA方案特点:
1、高集成度,性能稳定可靠
2、PWM接口,方便隔离
3、Alarm信号开路报警
4、电路简单,成本较低

网友A:
与该公司技术韩工13921157039进行了沟通, 产品应用非常简单, 成本低廉, 性价比超高, 替换XTR111整套电路看视频演示效果非常好, 感谢楼主推荐, 我们会购买样品尝试使用.

网友B:
成本多少?我一般是把PWM经过两级RC后再压控恒流输出

网友C:
PWM后直接做一级有源滤波即可,电路简单,精度可控。既是积分就是对后级完成了电压稳定,成为V/I的缓冲。
一般采用PWM作为D/A的输出精度都小于12位,长期稳定性一般最多达到10位就很好了。
注意器件选择.阻容最好采用25ppm。
另外恒流源的精度一般在10位精度以下,10位以上的一般都很复杂,
所以应该看系统需要而定,这就是工业控制中精度大都在10位到12位,没有再高的一个原因。

网友D:
用过客益的方案

网友E: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F:
这个芯片采用捕获PWM脉宽,可以获得很高的脉宽精度,相较于RC积分,优势很多,内置基准,不需要对PWM电平进行量化。对PWM的要求低:50Hz-50KHz,2.7V-5.5V的PWM电平。如果不喜欢PWM接口的,可以使用I2C接口,效果是一样的。DA精度目前GP8301是12bit的,GP8112S是一个15bit的DAC可供选择。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成本多少?我一般是把PWM经过两级RC后再压控恒流输出

方案成本可以加一下微信13921157039

网友F:
引用 网友C:
PWM后直接做一级有源滤波即可,电路简单,精度可控。既是积分就是对后级完成了电压稳定,成为V/I的缓冲。
...

这个是常规做法,将RC滤波来作为DAC使用,这样带来的温度系数问题不是说你使用25ppm的电阻可以解决的,一般DCDC/LDO的温度系数都在100ppm以上,而且随着负载变化,有一定的drop存在,这样会影响RC积分后的电平变化。客益电子的PAC系列,采用的都是脉宽捕获,对PWM的电平无要求,兼容3.3V和5V单片机系统,应用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