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降压电路的电感啸叫问题

楼主(2021-06-25):
因为空间比较紧张,Mc33063的电感位置不太理想,导致从C0引出的反馈回路(即C0到R2的那条线)从电感旁边绕过。当电感0°安装,电路没声音,电感旋转180°后,电感就发生啸叫。理论上,电感是没有方向的。这两种安装位,是因为电感的磁场影响了反馈回路吗?谢谢。

线路图为规格书布局架构形式。

网友A:
啸叫一般跟震荡频率(排除电感本身问题)有关,改变频率自然就不叫了

网友B:
没遇到过,以前碰到啸叫是换电感,用磁封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靠近FB脚,并且可再并联百pF。

收到,多谢坛友指教。明天按照你的建议修改试试看。

网友D:
电感质量差,线圈太松动,没有浸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质量差,线圈太松动,没有浸漆。

线圈质量可以的,就是磁芯和线圈间有缝隙!

网友E:
电感发出的交变磁场在反馈引线上会产生感生电压,进而影响反馈调节。R2尽量右移,同时在R2左侧引脚对地加个去耦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发出的交变磁场在反馈引线上会产生感生电压,进而影响反馈调节。R2尽量右移,同时在R2左侧引脚对地加个 ...

收到,明天修改一下试试看。

网友F:
楼上的几位都讲到了重点,希望论坛能多点这类有价值有意义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