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低功耗深度休眠无法唤醒烧录程序,怎么办?华大HC32L136

楼主(2021-06-25):
问题陈述:

某日,本人在调测华大半导体单片机(HC32L136)低功耗时,一时恍惚,在没有唤醒中断的情况下,将上电延时函数删除,使系统上电后就立即进入低功耗深度休眠,导致无法唤醒、烧录程序,多次使用复位按键唤醒,碰运气烧录程序,未果,查找资料、联系华大代理,寻得以下行之有效的方法。

解决方法:

华大半导体单片机资料包:仿真及编程工具中:CCID在线离线编程器、Cortex-M离线编程器和Cortex-M在线编程器三种方式均可支持深度休眠状态下程序擦除,其原理是,这些编程器擦除以及烧录程序是使用TX、RX引脚,而不是仿真器,可使用IO烧录程序。

楼主:
以Cortex-M在线编程器为例(其他两种方式要购买专门的华大烧录模块,成本贵,不推荐),使用普通常用的USB转串口TTL模块(需要注意串口是有影响的,刚开始我使用PL2303串口一直失败,换成CH340就立刻成功)与目标 MCU连接,即可烧录程序,如下图所示:

楼主:
具体型号芯片与串口模块的接线方法这里是有差异的,各位使用时也需留意区分。

楼主:
HC32L136就采用以下连接方式(RXD和TXD两组不一定都有效,像我用的HC32L136,RXD:PA14和TXD:PA13就无法打开串口):

楼主:
硬件连接成功后就可以使用“HDSC.exe” 软件擦除或上传烧写程序,抹除休眠程序,效果如下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