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UCK在MOS关断时,风扇端为什么还会有输出电压?

楼主(2021-06-26):
如原理图,当我MOS的GS电压被拉低到0V时,风扇端还是会有3.2V左右电压,MOS的D极电压8.几V。
1.正常不应该此时MOS是关断的,D极电压在12V,风扇端电压为0V才对呀。是我电路哪里不对吗?还是理解的有误。
2.还有个现象是,空载时基本实现不了调压,但是接上风扇后就能调压了。这又是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EC4需放电,量风扇两端才准确。2,EC4储电。

3.2V电压现在就是风扇两端的,同时也是EC4的电压,而且是一直有,并不是刚关断时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没接,EC4放电不完全。
剩下MOS漏电特大,看规格。

图上的元件都有贴,我这有个现象是:不接负载时调不了压(准确来说是调压范围很小),接了负载就能调压。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上的元件都有贴,我这有个现象是:不接负载时调不了压(准确来说是调压范围很小),接了负载就能调压。 ...

看看最小负载是多少? 控制芯片有没有最小占空比限制?

网友C:
要用导线短路G-S极,再去测,不然只要PWM脉冲有1%的输出,风扇电压也不会为0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