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HC32F460如何让SPI的MOSI和SCK时序有延迟差?

楼主:
如何变成以下这样:

网友A(2022-12-02):
要时差的话,你可以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B:
这个为啥要这个延时差呢?

网友C:
你通过程序控制呗,输出慢点应该就行吧

网友D:
这个时差有要求么?就是要求比SCK晚多少呢

网友E:
加个delay吧,估计是可以的

网友F:
没这么弄过啊,一般硬件SPI都直接一应一答的方式实现了的

网友G:
如果要有时差的话,加延时,是最靠谱的了

网友H:
这有时差,时序不就错了么

网友I:
不懂你为啥有这种需求,但你通过修改程序是可以的

网友J:
SCK往后延个几微秒就好了吧,我觉得就这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