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共模电压”

楼主(2021-06-26):
如题…

楼主:
附加说明:

这里的差分输入是指运放的正负输入。

楼主:
补充说明:

由于“虚短”,运放正负输入端电压近似相等,故用一端电压(譬如正端)代之。

网友A:
我发帖说过,看到运放,满脑子都是【虚断虚短】,这是初学者的典型后遗症!!

对 一个实际运放的理解,仅限于下图中的蓝线框内,属于黑带一段的水平。

教课书上的晶体管,VBE永远都是0.7V、β默认都是100,运放总是理想模型,这样是培养【复旦大学博导教授】吗?

网友A:
都它娘的【虚短】了,还【近似相等】,这样讲话能显的滴水不漏,还是画蛇添足?

网友B: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主要是膜拜一下!

网友C:
虚短 的实现,有赖于 负反馈,输出幅度跟虚短的关系,仍是 开环增益 嘛,不玄乎。

网友C:
求和输入的两个数值,同号为共,反号为差,同号而值不等 就是共中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