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涂鸦的Wifi模块吗?我三个模块都短路挂了

楼主(2021-06-26):
如题,搞一个Wifi的PIR传感器,移植程序成功了,但是调试一段时间模块就挂了,三个都是这样,现象就是模块发烫,温度超高,2个直接不能用,一个发烫还能用,无语啊!

楼主:
拆开Wifi模块屏蔽块,用万用表测量上面的几个电容,发现电容的阻值很低,是不是电容失效短路了?

楼主:
有点类似这个,Wifi模块发热严重

网友A:
我以前烧过一个8266,有次换电源时搞忘记了,给它通了5V电,发烫,无法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烧过一个8266,有次换电源时搞忘记了,给它通了5V电,发烫,无法烧录。 ...

我单片机一直没有问题,唯独这个模块三个了,一直挂,调试几次就莫名其妙的发烫,挂了,我拆开屏蔽罩,感觉是里面电容失效了

楼主:
问题貌似找到了,这些电容的体积太小,貌似是是用烙铁焊接的时候,静电击穿了

网友B:
0402以上电容不太会静电击穿的,0201的不清楚

网友C:
涂鸦模块没毛病,批量上万了

网友D:
模块涂鸦因素复杂。最早是怕模仿抄袭,继而是故弄玄虚,再后来在孔方兄驱使下发展到空城计、偷梁换柱、浑水摸鱼、瞒天过海、无中生有、以劣充好、以假充真------三十六计、三教九流、歪门邪道的,无所不用其极,“奇思妙想”发挥到极致,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E: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0402以上电容不太会静电击穿的,0201的不清楚

低耐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块涂鸦因素复杂。最早是怕模仿抄袭,继而是故弄玄虚,再后来在孔方兄驱使下发展到空城计、偷梁换柱、浑水 ...

已经在美国上市了,不过1:1模仿的也越来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涂鸦模块没毛病,批量上万了

我也感觉是我的老铁漏电问题,因为有个照度传感器也失效了,断路,我猜测也是老铁漏电,静电搞的

换个好点的烙铁,防静电的。

网友F:
为什么不使用esp866开发板呢?

网友F:
楼主的wifi是做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使用esp866开发板呢?

用他们家的APP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wifi是做什么功能

照度+PIR传感器